請問如下線路

楼主(2010-10-27):
請問如下線路中的SD3是有何做用??
Thanks!

网友:
稽納二極體?
偶只知道
比較電路有當做比較基準
其他要從它的I-V圖去想...
穩壓?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C%E6%A5%B5%E9%AB%94

网友:
SD3是有何做用??
這個應該是飛輪二極體,在電晶體off時洩放蜂鳴器上電感的反轉電壓,保護電晶體用的

网友:
就好像是一般繼電器上接的二極体一樣, 用來保護驅動電感型負載的主動元件..

這個零件正確名稱是 Schottky Rectifier ..

楼主:
沒錯這個零件是 Schottky Rectifier ..
請問有人可以詳解這個電路的跑法??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下是我的想法.. 不知對不對..

那個 SOT23 應該是個開關, 由 G 極的輸入胍波來決定..

因此在 D 極上的 BUZZER(壓電型蜂鳴器),  在 SOT23 ON 時會產生聲音, 但因為是電感型負載, 在切換的過程中, 會產生負電位, 因此可能在 SOT23 上面的電壓為 12V X2, 可能會因電壓太高而導致 SOT23 燒毀..

所以那個 SO3 的作用是當感應到負電位時, 在 A 是 + 電壓, C 是負電壓, 所以可放電, 進而達到保護 SOT23 的作用..

為何要用 schottky 而非一般二極体, 因為一般 schottky 順向電壓較低, 工作頻率較高的原因..

-----

以上是我的看法, 僅供參考..

楼主:
謝謝Cremaker 大大的詳解...,再請教一下為何在 SOT23 上面的壓為 12V X2 ??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為原來的 VCC 是 12V, 而 BUZZER 是電感, 在 ON/OFF 時會有一反電壓產生, 其極性剛好和電源相反, 所以就好像兩個電源串聯一般 +-+- , 加起來就是 12 X 2 = 24V了..

這種保護在電感型負載上可看到很多, 最典型的就是繼電器(Relay), 在繼電器的電感兩端會接上一個二極体就是這個原因, 用來消除這個反感應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了解了...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