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7 不開機

楼主(2010-10-27):
廢話不多說了,直接進入重點,此機採外接式供電,在量完外接的電源供應器供電沒問題之後,直接就拆開去查AD了,果然保險絲燒掉了,保險絲燒掉一定有東東短路了(廢話),幸好平時有在潛水練身體,腦袋浮現保險絲旁的二顆貼片電容有問題,先拆一顆下來測,賓果猜錯了(猜錯還賓果,真是頭殼壞去),再拆另一顆來測,嘿嘿嘿!貼片電容怎麼會有阻抗,就是你了,換上保險絲及貼片電容,回裝測試看一下天下父母心,怎麼還在拖戲啊........

故障點圖片(故障零件己拆下來了)

有阻抗的貼片電容(就是故障主因)

正常的貼片電容(有二張圖)

換好的圖片

開機看一下天下父母心(志玲姐姐要嫁人了,此姐非彼姐別想太多)

网友:
恭喜完修..

話說一般壞這種小電容的情況還真不多..

想請教一下, 這兩顆小電容是和濾波電容並聯的嗎?

所以有問題了, 電流過大燒掉保險絲?

网友:
真有你的
竟然等到志玲姐姐的對白

网友:
我最遇到這種的  我手太粗 這小東西好小 = = 而且又是貼片
我還沒拆過這東西 = =

請問一下大大 貼片電容  這是什麼規格  有+  - 之分嗎  ?
                                     恭喜大大 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跨接在VCC與GND間提供濾波,當異常後就有如VCC對地短路,導致保險絲燒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潛水還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樓主寫的維修實例幽默風趣,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手上正好有一台,之前也是換fuse就可以用,但是一省電模式,滑鼠一動應該要有畫面,要拉掉電源 ,再送電,才會有畫面,看到大大的實例,要找時間處理了!

网友:
軟的,真是好修!

网友:
我最遇到這種的  我手太粗 這小東西好小 = = 而且又是貼片
我還沒拆過這東西 = =

請問一下大大 貼片電 ...
引用 网友B:

看到小手想到銀霞的歌詞 "你那好冷(好粗)的小手, 我要使它....".. 哈

這些電容應該是 MLCC(積層電容), 另外有一種有 +- 極的, 是鉭質電容..

拆這種電容, 用烙鐵快速的在兩端加熱, 若使用的是恒溫烙鐵台, 溫度約 300 度C, 用鑷子就可夾下來了..

网友:
我找了份資料, 給大大參考一下:

http://www.sooic.com/mlcc/

网友B:
看到小手想到銀霞的歌詞 "你那好冷(好粗)的小手, 我要使它....".. 哈

這些電容應該是 MLCC(積層電容),  ...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指點   小弟我接收噜 ^^ 肛溫~~

网友:
恭喜恭喜,找到那顆小電容故障真不容易..

网友:
經驗分享順利完修喔~

网友:
找到那顆小電容故障真不容易..
但是你怎麼知道那顆容植數值是多少

网友:
學習到了~【換SMD電容的 過程】!!
還有看到【正常電容】【與不正常電容】的【兩張用電錶比較照片】^-^
解答了我的疑惑【因為我 有測過電解電容10uF  22uF  33uF】的電阻過~ 都不一樣!!
uF值越大【電阻值~用【普通三用電表測量~它的電阻值】越接近無限大】

ps:不過請問一下樓主【您換上去  的SMD電容】是 【多少uF】的??
我最近也想用 熱風槍【拆幾個 貼片電容玩玩~順便測量【貼片電容】的電容值】《--》因為我新買了一臺 [優利德UT61E]電錶~  測量【電解電容的數值】變得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