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尋找 IC Datasheet <已解決>

楼主(2010-10-27):
不知各位先進們 , 有誰有這顆 IC 的資料 !!

這是 華碩的主機板 P5GL-MX  的 PWM IC  , 但找不到這 IC 的資料 !!

特上此求助先進各位大大 !!!

如圖所示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這個沒錯 !! 大大還是比較厲害 !!

我找了好久找不到咧 !!!

感謝 !! ~~~

网友:
3110是型號
其它是  DATE CODE 跟版本

网友:
其實看到廠牌有箭頭的符號就是AD生產的~大部份我們有常用到的IC多為
AD開頭~為廠商名
AD"P"~為IC大類品種~
再來就是型號~

而各家搜尋模式不同~但可依照"前號"~"尾數"~"完整"~"比對"的方式尋找~
www.alldatasheet.com來舉例~
因為已經知道廠牌了~所以可依廠牌方式尋找
先登打編號~如圖

再由廠牌去定義型號~如圖
進到裡面去看封裝或線路配置是否相類似或同於待查電路

這樣就可以去確定型號喔~
而且有些像這種封裝小的IC~頂多打編號上去~
前面的碼是省略的~(但只有IC及部份SMD離散元件可以這樣查)

學起來吧~會查了以後~人人都可以是高手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提點 !! 我用是 match 3110 下去找 !!

找到一堆都不是 !!

看來我的方法用錯了 !!!

网友:
其實我是使用 GOOGLE 去找的..

在 alldatasheet 找資料有一個麻煩之處, 就是很給它 "囉嗦", 而且很喜歡亂開 TAB.. XD

我使用的方法和好奇大有點類似, 就是先確定廠商, 然後直接找 PDF 檔案..

像本例, 使用 google  用關鍵字 adp3110 pdf 來找, 第一個就是了, 這樣就快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知道廠商會比較好找 !!

我一時忘了這個標誌是哪家的廠商 !!

所以直接用 3110 下去找 !!

找到一堆不相干的 !!!

哈 !!~~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