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FP91GX Q9T4 時好時壞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0-10-27):
最近有拿到一台BENQ的19吋液晶螢幕~~
在送上電源時~開機時好時壞~甚至會自己開機關機~有時候還會出現壓開關沒反應的現象(沒電源)
於是我就將螢幕拆開看看
第一維修要點著重於電解電容上面
但是一拆開時卻發現電容都是正常的~並無凸起或者流湯~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內部的電解電容全部更換掉~包含經過量測在正常範圍內的電解電容都更換掉
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要錯放一個~
然而更換完後再作測試還是會有相同的情形發生
原本想說會不會是控制開關電源的晶體上面
但是還是一樣的情形發生
最後在本論壇上面看到各位大大維修的實例中
BENQ的小按鍵常常出現問題~會產生短路的情形發生
到後面原來只是按鍵有短路的現象

小弟將紅色圈圈內的電解電容更換新的
黃色部份的保險絲跟電晶體經過測量過後都是正常的

後來經過量測過後的小按鍵~原來是問題所在
一開始用X1的電阻檔下去量是正常的~但是用X10K的電阻檔下去量的時候就出現問題短路點~
所以用X1量的時候不一定準喔(不知道這樣說的對不對)

更換後送電後可以正常的使用~呼~~~

小弟有個小問題想問一下~~下圖所圈選的電阻不知道其電阻值
下圖的電阻是經過更換過的~原本的電阻用三用電錶量過為100多歐姆
但是它上面的色碼卻為紅(還是橙?)黑 紅(還是橙?)金~利用組合排列的話有四組的可能性~2K~3K~20K~30K....
相差還蠻大的...所以小弟要向各位大大求救摟~@@

繼完修之後有小問題請教各位大大一下~~感恩喔~~

楼主:
.................
怪怪的~~下面的圖片一直出現刪不掉~"~
謝謝D大大唷~~非常感謝
那我就謝謝大大的好意收下摟~~
色碼有點看不清楚~~不知道是紅還是橙~@@

楼主:
天阿~~
明明在發帖內容裡面沒有看到下面的圖片~~
但是按完成後就出現下面多餘的圖片............
救命阿~~不知道那位大大知道要怎樣用........
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編輯把多餘的圖片刪掉就好
圖片的電阻值應該是2k金色是誤差值

网友:
呵呵~不是用X1檔良不準~是因為量程的問題~

首先~電錶的標示為0~2K再來就無限大了~
如果在X1檔量~那表示只能測到0~2K的阻抗~
如果在X10K檔量~那表示只能測到0~20M的阻抗~

而開關有阻抗~不可能會近於0~而是會有幾K或幾10K的阻值
如果近於0~那表示上電就自己開機又關機或是完全不開機了~要看機型而定~
所以~X10K檔~是可以量更高的阻抗而已~
X1檔也可以~不過應該看不出來指針有擺動...因為介於2K~無限大的範圍內看不出擺動~
SO~你可以用手~在X10K檔摸紅跟黑~跟用X1去摸紅跟黑...這樣的擺動應該就可以看出大概~

像我量阻抗的習慣是...用指針量的話~會從1K或10K開始量~因為擺動比較大...
當range看不出來的時候~再往下調整~

恭喜完修~電容都換完可以撐好久囉~BENQ的機子~我都習慣修好連開關一起換~

网友:
真厲害你都換過囉到最後原來是開關的問題..終於 完修囉..
我又學到一招..謝謝大大...

网友:
恭喜完修...^^  恩...!  開關 也是問題所在...謝謝!

楼主:
原來是壓到附件.......所以才會出現那麼多的圖片@@
原來按鍵也會故障~我想我那台奇美的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問題呀~
再來去修看看好了~~修好了在PO上來~~

网友:
BENQ的通病~~按鍵問題

包含無法開機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錯有同感+1

网友(2011-03-03):
感謝有你真好,卻實是按鍵問題,而無法開機,
今天修好一台BENQ19吋,
按鍵是好的,機板短路,把按鍵拿掉,就ok了.
感恩.......

网友:
小小開關大大的品質問題,BENQ 啊!! 影響形象喔!!

网友:
Banq讓許多維修者賺了許多輕鬆的$$$, 有些日系廠商面板故障都沒辦法修理..............真是!!!
誰比較好!!!

网友:
大大繞了一大圈

以後修到這台一定很快就搞定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經驗是Benq 17吋
剛開始的時後是按開關可以關電,但是要再開電就要碰運氣,按4,5次或7,8次總會有可開電的機會
最後發現是開關有問題,東找西找在庫存裡也沒有相同的,只好拿出WD-40,結果放了一個晚上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
恭喜完修阿.

网友:
以後要注意!!這珍的會搞使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弟也有一台FP91GX,這幾個月來,開關越來越難開了...大概就是開關元件壞掉了~~~
請問有這開關的照片嗎?哪裡可以買到?謝謝!!!

网友:
可以拆下去電子材料店問,或是直接上拍賣搜尋BENQ開關,應有不少結果

网友:
今天買到一台BENQ FP93VW 不開機.電源燈不亮..電源高壓板跟這張一樣..但比較幸運的是只換了470/35V四個和1000/16V二個..算撿到軟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分享很實用的工具
很想知道有沒有SMD版本的

网友(2011-04-15):
按鍵要全換丫~單只換故障的SW
有可能會在拆一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