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TX電源使用的4.2MM 5015/5016端子 壓接鉗
火..

楼主(2010-10-27):
各位好!! 小弟是機殼整線的入門者

我在追求機殼內美化及提升散熱外也希望兼顧安全性

當我在製作模組化的電源線的時候

苦於無法正確的將電線及端子接合

再發這篇文章之前,我已經前後入手了三隻壓接鉗,三隻都有一定的價位,但各有優缺,效果差強人意

第一隻KELY YS09 A/B 於電料行購入,雖然標籤說可壓5015/5016,但我細查後發現只是勉強通用,這隻是專門夾3.96MM用,5015/5016端子背部較寬,壓接後容易變形,影響強度
https://lh4.googleusercontent.com/fOdNgmB0w0rCCMwrYdak13CYssP-FbOetW3ckU8_G44aXpt8v5zBzX2fHbFafsOz17cS7feogf5PnWa6c6Qu5J8AgA=s512

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OmRrjCoap9aCLf7bfMjWYxVTqTgC9CG8zRMUFDtspv-Tpg7yomNQzWMpzVLZ6fYqddvsQl_9PZWfHo5oQePBkQkt7w=s512

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24oAwp3KYDn7QdYqpkuoqi-vr18UyM3YO3D0H7BpkKeMyGW2QMOVe0BkTg5xalT6zFacsBtOb5S6qjG3YqkwY8rVVA=s512

第二隻日本工程師 PA-08 也是電料行購入,它的問題在於它M型溝槽模開得不夠深,分邊的突角太淺沒辦法正確引導端子腳扣緊線皮
https://lh5.googleusercontent.com/dzvg0G0lHp_eCO5I0sIhrp3LUcnqlge9ZToZHWg5407Xp-knjjh-LUtgxv1LkM20EZpRogEjKTULbM0Z0B4Cm29YrQ=s512

第三隻 HANG LONG 225D 問題跟PA-08一樣,溝槽太平

我很確定不是端子的問題,因為5015/5016端子是MOLEX 的

不知道有從事電源維修或改裝的朋友,在更換端子的時候有沒有推薦的壓接鉗????

网友:
量產時大多使用專用機具來壓接,所以手壓的較難跟上,自己的做法是在端子壓緊後上點錫

网友:
在下的經驗來說,壓接鉗要要求積密度的話,只能找日本貨,但是很難找,又很貴.
所以,只能把台灣製的做二次加工來解決.
如樓主所說,溝槽太平的話,就想辦法挖深一點....

网友:
恩   又學到一課了

感謝各位大大發文

楼主:
在下的經驗來說,壓接鉗要要求積密度的話,只能找日本貨,但是很難找,又很貴.
所以,只能把台灣製的做二次加工 ...
引用 网友A:

  關於貴......  第二隻 ENGINEER 就是日貨,這隻無棘輪卻是三隻中最貴的

  這牌子還有另一隻PA-15 溝槽好像開的比較尖,正在想辦法比較中

楼主:
量產時大多使用專用機具來壓接,所以手壓的較難跟上,自己的做法是在端子壓緊後上點錫 ...
引用 网友B:

喔 喔!! 狼兄您也在這出沒嗎? 之前在友佔多受教了

因為還沒得到完全的解答,有關整線的文章遲遲不敢發

展轉跑來這居然又遇到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這支MARVEL MH-3F 當時買一支好像三千多吧!我拍照給你參考。

我手邊剛好沒有端子可以夾給你看,不過是沒有你說的這個問題。
其實不只是壓著鉗,端子本身也有關係,端子的後段是在夾住電線外皮的地方,它的長度是否能剛好咬進電線外皮,這跟電線外皮的厚度有關。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發文~
又學到一課了

网友:
wish 大這支壓接鉗造工比 original3208 大的好上不少.
雖然價格不菲,但我相信買一支就可夠用了.

网友:
wish這支讚~
看了都想買了~
有沒有人要發團購,拍賣上有看到人問,一支要三千二百多~XD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常常夾的話,那買這支是對的,但是如果不常夾,買下面這支HT-236C也不錯呀!

网友:
自己比較懶,對於非電熱的端子線都是尖嘴鉗+焊錫n_133|

网友:
回复 网友D:
報告wish~
不常夾~
只是每次要夾時,都一邊夾一邊罵而已~
價差六倍以上,先買便宜的來用用好了,最近欠很大~

网友:
PA-21    我在日本網站買過一支,在光華商場沒看到有符合需求的情況下,越洋買了一支。價錢約1400台幣含運費,比起台版500元一支的還算好用,也是要分2次加工,第一次夾裸線,第2次夾包皮。夾的結果很滿意n_115|

PA-15  是同時一次加工

PA-15

PA-15

加工端子

加工端子

楼主:
PA-21    我在日本網站買過一支,在光華商場沒看到有符合需求的情況下,越洋買了一支。價錢約1400台幣含運 ...
引用 网友E:

  PA-15.......我也有買(第四隻...).....基本上一般電子材料行能看到的壓接鉗我都買了....

  PA-21那種一次性的東西....光一條自製模組化ATX電源線兩端24PIN得夾"96"次....殺了我吧

  我購入PA-15的心得是~~

  PA-15是給至少12AWG以上的線材用的,UL1007 18AWG搭5016端子根本夾不起來,千萬別買

我找了比較正確的壓接圖,目前的工具沒一隻能同時達成要求
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8GVgcqLB1JohbHgCX8oupavi565otkajvVWMN4HyqUIOrn1N8h_o7B4j6s2ywCUxwPTR57hswhsXYpPrpmdHAcCNyA=s512

https://lh6.googleusercontent.com/mwKQa1x4aFpzKel-n18zUkWRGn5w4uWbBWvz8LQOpI2ADaAVhNT8i1uyXcZRLHRY0-jGa72_giq4pFTQr0NO-Q_evg=s512

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0BtpiYV62ET3Sl1nKPzRzG_Zbvw5dqUrm2fmL3jyQEZZqgqhTZ4juFOF1xue4mhBrXjal81wxEZplIhiqWMY33Uayg=s51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嗎......那我太龜毛心臟太小顆......

    可要真出事......

网友:
要不要改用 UL1015 18AWG 的電線搭配試試,我記得這個的絕緣皮比較厚,

网友:
順便貼個圖來試試
這是用兩把工具壓出來的,有興趣的來看一看吧,這是用 UL1015  18AWG 的線搭配 5016t的端子。

我自己覺得已經是壓得很好的囉,
(我覺得黃色電線的這一個比較好看啦…呵)

网友(2010-12-08):
PA-21    我在日本網站買過一支,在光華商場沒看到有符合需求的情況下,越洋買了一支。【價錢約1400台幣】含運費,比起台版500元一支的還算好用,也是要分2次加工,第一次夾裸線,第2次夾包皮。夾的結果很滿意

看过 wish大的3000元  與  PA-21 【1400元】!!

我突然覺得【俺需要 存錢去買】PA-21 【1400元】~     因為我【好像看過咱那位    水電李師傅】用的是【PA-21】~也是分 兩段式的^-^

=================
不好意思~  另外請教一個【壓線器】問題~      請問【變電箱  5.5mm絞線】【那種壓【5.5mm絞線】   ㄚ或ㄇ字頭的工具】~   您會推薦那個牌子的~ !! 大概價位多少??
網友original3208 或W大 是否有研究??

ps:圖片  裏面
ps:我也不知道 叫什麽頭~ 我個人都是叫【ㄇ字頭】~【易插入 無熔絲開關的 鎖螺絲處】
與【圓字頭】~【要整個 螺絲都拿出來~再鎖回去的線頭】!!

ps:【這種銅製  厚度0.2mm~0.8mm】~感覺瞬間 手壓下去的力道【都要15~25Kg】!!所以蠻吃力的!!
所以壓壞或不好看的時候~ 重做又要花20kg的力道重作!! 很花功夫的!!><

网友:
不好意思~請教original3208樓主  ~對【壓電箱 裏面的5.5mm絞線的工具】【是否有研究】??
問題 與圖片 在【上一個的帖子】^-^
ps:剛才剛好想到 咱有部相機【可以拍清楚  凹下去的阿拉伯數字】【所以就順便問一下】^-^

====================
ps:還有【網路有賣】【  5.5mm絞線的這種 銅線頭嗎】?? 在哪裡買的到~ 請看到的網友【幫忙找一下】。。
咱想買幾個~ 有這種【銅線頭】~鎖螺絲+【換另一個開關時】比較方便^-^

网友:
謝謝樓上   wang3597的回答

网友:
市面上的壓接鉗,好像壓出來的端子都不是很牢固
不是端子被壓壞,不然就是固定處太鬆,稍微用力抽,線就跑出來了...

這種東西好像有專用機,手工鉗很難壓的漂亮又牢固
小弟都習慣壓完再上錫固定,雖然很麻煩,但比較安心,因為實在找不到可以壓的很牢固,端子又不會夾壞的鉗子

网友:
感謝wish大詳細的圖文解說
終於又對電源供應器進一步了解

网友(2011-02-10):
请问这套工具在什么地方有卖的,自己也想买一个来用

网友:
大家用的工具都這麼專業n_014|,我只有尖嘴鉗和斜口鉗,左右壓一壓端子後再上點錫就OK了.

网友:
目前對ENGINEER PA-21有興趣,在淘寶有看到,這東西應該不會有山寨品吧?!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F:

當然是買那種省力型!!會有卡卡卡的聲音!!值間我在職訓局考乙種的時候!!我覺得那邊的還不錯用耶!!不過很多人都說!!很難用= ="   其實是!!因為用那種的!!雖然很緊!!可是速度上慢太多了  考試就是講求速度

网友(2011-11-08):
很寶貴得資料....:)

网友:
原來壓線的工具也這麼重要, 謝謝大家讓我上寶貴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