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P2N60A代換的問題

楼主(2010-10-27):
這顆是Power用在5VSB的MOS,找不到一樣的,所以就列一些其他Power 5VSB同樣位置的電子零件。

請會看的幫忙看一下這幾顆有沒有可以代換的。
(我看是沒有,但都是5VSB位置的,為什麼會沒有呢?不敢冒然行事,所以上來問一下。)

這個是壞掉的:

以下三個是其他Power上的:

网友:
SSP2N60A是NCH MOSFET,600V/2A
HGTG7N60A4是IGBT
2SC4161和D13007是一般的功率電晶體
這四種是不同的東西,完全無法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