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發現數位電視盒民視各台有收訊不良狀況,請先注意以下:

楼主(2010-10-27):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4/5935754.shtml
民視提高畫質 用戶反而沒得看

【聯合報╱記者劉明岩/彰化報導】 2010.10.27 02:47 am

民視為了提高收視畫質,從上月底起,將標準 (SD)畫質提升為高畫質 (HD),由於改變傳輸參數,造成裝設家用或車用天線收視數位電視的用戶,收不到民視3個數位台或收訊不良,由於美國大聯盟世界大賽在即,用戶大為跳腳。

彰投地區最近收看數位無線台的用戶,最近發現民視三個頻道畫質變差,甚至斷訊無法收看,原以為是訊號遭干擾,但卻發現車用數位電視也出現相同情況。但除了民視之外,台視、中視、華視、公視及客家台都正常。

民視客服表示,因為9月30日新增1台高畫質台,即將16QAM(正交幅調變)變更為64QAM,並從10月7日起的大聯盟季後賽正式播放,調整後,除內建或外接高畫質數位機上盒,或部分室外天線可以接收外,裝室內天線或車用電視,會出現斷訊或收訊不清楚。

「民視提升畫質雖值得肯定,但不能犧牲原收視戶權益,也沒宣導怎麼改善,太過分了!」彰化市陳姓市民抱怨說,他因此錯失美國職棒季後賽的好幾場賽事。民視也說:「每天都收到一、兩百通投訴電話。」

國內天線大廠大通電子指出,台灣約有700萬收視戶,約100萬戶就是用天線收看數位電視。大通電子襄理企畫處襄理林永鎮說,最近接獲客戶反映「民視收不到訊號」,除在官網提出改善的方法外,數位電視天線也跟著大賣。

林永鎮建議收視戶少用老舊線路、壁內線路,改以明線直通,室外天線務必指向基地台發射方位,室內天線盡可能往窗戶擺放,或加裝強波器改善,至於車用電視則要調整收訊角度或放大天線,以減少收訊死角。

【2010/10/27 聯合報】@ http://udn.com/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3771-1-1.html
這篇很多大大都是反映數位電視盒收不到民視信號
如果依照時間來看剛好就是碰到民視SD轉HD的時間點
除了檢查電視盒內部零件,天線部分也要檢查看看.

网友:
加裝強波器改善......這不是我前天才因為風大收訓(訊)不良
才拿第4台用的強波器來加強訊號的...
現在居然有業者開始建議民眾使用了阿..

以前有看第4台使用強波器的..都可以在拿出來用了..

楼主:
這如果要實話直說其實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在此我要提一段台灣電視史.
民國51年,台視開播;
直到7年後的民國58年,中視開播.
在中視開播前發生了一個問題:在"台視開播後,中視開播前"那時間帶所製造的一狗票黑白電視無法收視中視信號,那是因為當時警備總部規定,電視製造廠商必須將TUNER中沒有必要的頻段廢掉(防止收訊匪視-_-).因那段時間沒預料到將來中視甚或華視會陸續開播,所以發生了這個問題.
當時各大家電廠商的解決方法是:免費幫無法收視中視的電視機更換TUNER.
四十餘年後的今天,這種可以免費服務顧客的問題(如電視台改善發射信號參數,或是電視盒廠商免費升級電視盒內韌體)竟然一句"請顧客花錢買強波器"就意圖打發解決.
這實在不是一個好做法.

网友:
這如果要實話直說其實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在此我要提一段台灣電視史.
民國51年,台視開播;
直到7年後的 ...
引用 网友A:

會邀(要)求客戶自行買新機不是沒原因....
現在的機上盒雜牌居多....且...一棵(台)TUNER也不便宜..
更何況...不是一棵(台)TUNER就可以解決的..是連整顆(台)解碼器也要換掉..
再來就是...數位機上盒出來至今已經幾年了..
有HD畫質的機上盒遠比沒HD的機上盒貴上1K至2K的價錢
現在都是打低價戰..沒有廠商願意賠本換吧??
(以前一台電視可以賣一台賺好幾台..現在可不是阿(啊))

网友:
難怪 數位機上盒修好後除正常節目收看沒問題
廣告時間會有雜訊 還好可看 話說該用戶是民視愛護者
選台器都定在民視  不會因位這樣才使送選台器供電
電源 電容壞掉 ??

网友:
去年買電視盒原本也是收訊不錯,天線是自己diy的,
原本民視就收訊不太好了,後來縮短線的長度就都看得的到了,
那知現在又變了,買的天線也不便宜,
再找看看能不能在diy一隻接天線。
不過我幾乎不看民視的.....

网友:
然怪最近客戶一直反映收看數位電視都斷斷續續的

网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6&t=99913&p=1&cache=0

01有網友提供自製天線,頗受好評

改天試看看

网友:
原來是這樣阿~~~

楼主:
我到現在都還沒正式使用過數位電視盒(維修測試替人安裝還是會有).
我會常住兩個地方:北市,和北縣深坑山區.
北市住家是有裝第四台,沒有用到數位電視盒的機會.
深坑山上這兒沒有接第四台,我是拿了一條5C4V的纜線,蠻長的,一頭剪出個裸線頭之後給隨便垂放在窗外,另一頭透過強波器之後接電視,現在看五台(民台中華公)看的很清楚.(另類延長的室內天線?ㄎㄎ.)
我在深坑這兒短期之內還不打算接數位電視盒,我貼出的新聞剛好也說明了理由:台灣的數位電視系統發展至今還未完全成熟,現在所買的電視盒天線等器材真是夠用嗎?還是之後發生像上述類似狀況後還要破財?不知道,無法確定.與其這樣我還不如就先看類比台,等到數位系統真正完全成熟不會再發生"器材永遠買不夠"的狀況,那時可能也要宣布強制使用數位頻道收視(之前就說2009年要實施,結果無限期延後),到時再說吧.

网友:
再掃描一次就好, 機器應該不用改, 也不用換

网友:
有內建hi-hd數位盒也一樣會斷訊

网友:
有內建hi-hd數位盒也一樣會斷訊
引用 网友B:

    以前都是中視常常斷訊.....現在換成民視....
無言阿~~~找時間來DIY那個天線....說不定超好用的~~~

网友B:
以前都是中視常常斷訊.....現在換成民視....
無言阿~~~找時間來DIY那個天線....說不定超好用的~ ...
引用 网友C:

那個天線真的是超好用,已幫朋友做了兩個了,比要插電的效果更好,
話說這幾天民視收訊又正常了。

网友C:
那個天線真的是超好用,已幫朋友做了兩個了,比要插電的效果更好,
話說這幾天民視收訊又正常了。 ...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作了一個....沒有比我的數位天線來的好用耶.....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而且照那種方式做出來的...有方向性的問題.....

网友D:
我今天作了一個....沒有比我的數位天線來的好用耶.....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而且照那種方式做出來 ...
引用 网友C:

是收訊不良嗎,那後面要加一片錫箔,衣架面要向戶外,
錫箔面向戶內,線也不能太常,我的線大約是12~13公尺
放置在二樓陽台,應該是有方向性的
記得中南部的收訊都不錯,我的是大通的電視盒。

因我的已經固定住了,下次有做再PO上來,
圖片是網路上找的..

网友:
這幾天我修了一些數位機上盒.....
遇到大通的DTV-2000這台機上盒....
居然無法掃到民視3台......而且這台有亂碼問題...
我更新韌體之後...亂碼問題解決了...民視3台也可以搜尋到
但就唯讀民視...無法收看...看編碼資料..確定都正常
訊號強度99%..品質70%...就是沒辦法看...
我想知道~~這是機器的主要晶片無法處理才這樣的嗎??
請知道的人說一下吧

网友:
大通的DTV-2000可以解民視,修不好送大通換機板$350保固三個月

网友(2010-12-01):
回复 网友C:

該不會是搜尋到Hi HD的頻道

那個的確是一般的HD接收機無法接收的

要專用的HiHD機器才可以看

手邊也有台DTV-2000也是正常收看中(除了HiHD...orz

网友:
大通的DTV-2000可以解民視,修不好送大通換機板$350保固三個月
引用 网友E:

被我修過...換機版...還有這麼便宜的價格??
大通工廠裡我這還算近的...只是...要送去那邊修才有這種價格阿??
而且~~我手上這台..是電器行送去大通那邊被喊高價..他的客戶才棄修..
他送去修也不敷成本....

回復  shunxing

該不會是搜尋到Hi HD的頻道

那個的確是一般的HD接收機無法接收的

要專用的HiHD機器才可 ...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高畫質HD不能收看...它是MPEG4的編碼...
但是..一般的民視數位3台...正常來說是可以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問題我這倒是沒有遇到過.之前修大通的數位接收器大都是電源板燒壞

也可能是和韌體有關.另一種是和接收TUNER那邊有關(故障or空焊)

TUNER空焊在傳統電視機有遇到過.大都直接拆開補焊or烤一烤就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