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 24V 100W工業用電源無輸出維修

楼主(2010-10-28):
一部MW生產的24V 100W工業用電源供應器,報修者說通電後看到一陣閃光,且無電源輸出
外觀圖

閃光的來源-保險絲,可以看到裡面呈現嚴重燒燬狀

通常保險絲會燒成這樣的,表示有嚴重過電流現象,果然經測試,一次側高壓直流匯流排(HVDC BUS)已經短路

拆下一次側開關晶體,已呈現短路

交換晶體及保險絲後,重新上電已恢復輸出

网友:
ㄏㄏ  這種1科全新的 約450元
還有修喔~~~
真懷疑~~~可以報多少~~~
power~~~就電容....保險絲~~~mose   這幾個東西在搞鬼~~~~
常常檢測  很快就能看出來~~~~
如果外觀都正常~~~輸出電壓不穩定~~~
就將那一路~~電容都拔起來換~~~
也大多~~八九不離十~~~~
給大家一個維修思維~

网友:
狼大不只顯示器維修一把罩,連Power維修也有一套,恭喜完修!

网友:
這類產品價格只有一個字 "亂"..

從幾百元到上千都有, 我想為了安全, 應該多考量些..

狼大的維修手藝真的很高明, 經驗長久的累積啊, 偶像..

网友:
好像和之前W大的文章差不多。看來燒保險的情況多是MOSFET出問題。

网友:
這顆應為銘緯正廠出品的~看板子的MARK跟低壓端的蕭特基散熱片就知道~
如果是陸製的仿貨~原則上在正看TL494的右下側的1N4148要一起換掉~
這兩顆震盪晶體短路也常常遇到...

恭喜狼大完修...我最近都沒東西好修...

网友:
狼大  圖中的 開關晶體   好買嗎?  感覺 不是什麼特別的料件 ?

楼主:
不是很特殊的料件,一般的半橋式電源都會用的高壓NPN電晶體

网友:
這我遇到的是電壓不足,更換那顆(應該是屬震盪電容吧)就由19V回覆24V了
狼大的經驗真是了得~~一下子就可以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