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G NEOVO F419無背光及電源燈閃爍維修

楼主(2010-10-28):
一部AG NEOVO F419,故障原因為無背光,且螢幕在試圖點亮背光時電源燈會滅掉再亮起,一直重複這狀況
首先檢查P+I,發現上有電容明顯突起,所在迴路是負責供應背光電路電源

檢查到背光電路時,發現到負責驅動升壓變壓器初級繞組的四顆MOSFET中,其中一顆4435B阻抗明顯異於其他三顆,D與S間已呈現短路(紅框),這應該就是在啟動背光時電源燈為何會滅掉再亮起的元兇,因為啟動時MOSFET開始運作,但故障的MOSFET並無法隨信號進行ON-OFF動作,導致過電流使電源過載,而使電源迴路呈現打嗝狀一直啟動←→關閉,而使指示燈閃爍

除了將故障電容及元件更換,也把其他同廠牌但外觀尚未異常的電容一併更新

接下來檢查到AD板

上方電容雖無明顯異狀,但測量後均有容值不足問題

將容值異常電容也全部換掉

組裝回去後,螢幕已可正常顯像

网友:
你真有耐心~~~~
都做全面性檢測
以後要學你~~~~要看遠~~~多細心點~~~
不然會常常反修~~~~
要就做到最好~~~~

网友:
狼大的查修真的很詳細,而且快、狠、準!
感謝狼大的分享!

网友:
恭喜郎大完修,不愧是顯示器維修達人 ,太厲害了!

网友:
恭喜郎大完修,檢修過程真細心

网友:
精品文章,此故障對於你來說只不過是小菜一碟

网友:
快狠準呀狼大,偶像。。

网友:
狼大徹底檢查避免客戶返修有損威名..

网友:
一部AG NEOVO F419,故障原因為無背光,且螢幕在試圖點亮背光時電源燈會滅掉再亮起,一直重複這狀況
首先檢 ...
引用 网友A:

請問狼大...MOSFET 量測的電阻阻抗標準大概是多少??謝謝~~

楼主:
指針使用X1歐姆檔,數位使用二極體檔,一般正常下可以量到D-S間寄生二極體或是其外掛的蕭特基二極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這跟那種大顆的一樣阿?....量那顆跨在D-S間的二極體來判斷

楼主:
找出G、D、S就可依照MOSFET測量法來測試,無論是哪種封裝

网友(2011-02-11):
測量時是否四顆都要解焊下來測量.比較準確

网友:
分享外帶耐心解答~是我效法的對象

网友:
狼大又開課了!!獲益良多!!

网友:
很多維修知識都是靠有能力的大大分享的、真是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是要完全不影響判斷,解下來測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