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主板不開機過電(cpu不跑碼)

楼主(2010-10-28):
大家好
手上最近有二片一樣的acer主機板故障原因都是cpu不工作
主機版全圖
我做了下面測試
1.Q1和Q2都無短路和被擊穿的現象
2.未上cpu只用假負載核心電壓和其他都是小於0.2V電壓,上了真CPU核心電壓可達1.2V(CPU會發熱但不跑馬)
3.他的北橋是nvida的,南僑不知在哪是乎沒有
4.未上cpu時鐘復位pg都有電壓但小於0.2v,復位燈恆亮,上真的cpu不會恆亮
最近都是遇到這類板子不知如何接下來的測試
提供周邊照片請大家幫忙

网友:
這塊主機板的通病好像都是北橋晶片焊接不良 假焊  其實這張板子之前的大大就有PO過
自己也有一片  買了熱風槍給他加熱一下 現在乖乖聽話工作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教一下你知道這麼判斷是不是北橋的問題嗎?
打阻質但我不清楚步驟??

网友:
有時候不必知道那麼多,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acer 的主板大多是 "精英" 的, 而且沒在市面上流通..

你不妨先摸摸看晶片(如你說的北橋) 溫度是否正常..

量一下主板上的 front panel 上 RST 電壓, 還有就是 IDE 槽第一腳的 RST 電壓, 也可量一下 PCI 介面卡的 RST 電壓..

可以的話, 檢查一下 front panel 附近的電路, 像是一些 SMD 三極体、二極体.. 等, 這些也有可能出問題.. 導致 RESET 恒亮..

网友:
剛幫朋友處理一片同樣的板子 一樣的問題

把橋加焊 它又活過來了 只是不知能撐多久

這片好像是混合橋吧 沒看到南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點就是不知道這麼做
想請教各位前輩們~

网友:
是整合橋沒錯,這片板之前客戶送來我也是壓一壓就可開,但用沒參天就又不開,後來才送修代換北橋後交機。是acer m1641系列桌機的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手上兩片一樣的,第一片就是前一個月的故障
後來又買故障的第二片用一個月又故障囉
acer機板真是太爛囉~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重點就是不知道這麼做
想請教各位前輩們~
引用 网友D:

第一個人不就有說得很清楚了。

能用了三、四年或以上,我覺得就算不爛了。
因為各家主機板好像都差不多是這樣。

网友:
這是整合橋的晶片組,時脈產生器也包在一起,溫度很高,若外部電路沒有異常的話,就會考慮到空焊的問題了。

网友:
MS-7399微星代工的ACER原廠主機板
是acer m1641系列桌機的主板
都是整合橋的晶片組焊接不良 假焊

网友:
直接加熱回焊壽命不長,事實上無鉛錫過smt flow爐+dip爐就氧化的差不多了,要讓他渡日子建議還是拆下來在植球焊上,可以讓你多撐個幾週,或者幾個月

楼主:
阿忠

回复 网友B:

似乎真的是這樣不管哪家775機板活大概兩三年就歸西囉
不像以前電腦活十年以上(我家中2001年買的p4b還活著)
目前手上最少六片以上的775機板掛囉
華碩x3技嘉x4

這是機板特性和溫度關係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各位前輩
為何南北橋都是貼在機板上出廠都可用一兩年
但為何會變空捍虛焊這些情形
他不是密封的嗎?主要溫度嗎?還是廠商故意設計的
以前478機板為何少這種情形呢?

我很疑惑~

网友:
ROHS再加上COST DOWN所造成...
當然入手價錢也是個問題....
IBM就沒這狀況XD

网友:
回复 网友D:

    2008年-2009年出廠的微星代工的ACER原廠主機板MS-7399
   都是變空捍虛焊這種故障
  手上最近有1片2007年出廠的微星代工的ACER原廠主機板MS-7399整合橋沒有虛焊
是BIOS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教如何判斷是bios故障呢?
量22腳位嗎??

楼主:
ROHS再加上COST DOWN所造成...
當然入手價錢也是個問題....
IBM就沒這狀況XD
引用 网友F:

小弟不太了解]ROHS再加上COST DOWn是甚麼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2007年出廠的微星代工的ACER原廠主機板MS-7399
能開機
是BIOS的 SATA Mode 不是 RAID 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個軟體是 bios燒錄軟體嗎?還是甚麼軟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讀取/編輯 BIOS ROM的檔案的軟體
能夠更改某些部份預設設定然後儲存回ROM檔案
目的.....大部份應該是拿來破解OEM板本的WINDOWS吧
燒錄的話還是要燒錄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覆

RoHS即為無鉛製程。
cost down則為製程價成本降低。
無鉛製程,板子在過SMT之類的爐子後,BGA元件的錫球大部分有氧化的現象,過爐後,可能已經有點「內傷」了,如果出廠後,使用時長期處於高溫,那麼chip底下錫球錫裂的問題會加劇,因此故障便會漸漸浮出檯面。
當然,以目前3C市場,由於製程技術進步,cost下降,但品質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