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P4S800-MX不觸發主機板維修
火..

楼主(2010-10-28):
剛拿到此片主板時,觸發不上電

量測觸發腳位5V正常,

查找此板有AS016開機晶片,量測晶片供電正常,更換之,在圖片的左側PCI位置

更換後上電測試,可過電但不跑碼、不開機

開始查找量測CPU供電正常,最常損壞的南橋供電正常,量測時鐘訊號正常,RESET低電位正常,PG訊號有發出也OK

重燒BIOS無效後,試著更換I/O

更換I/O後已可正常開機,測試

此次修理的元件

感謝在貴站上所學的,用在實例上分享給大家

謝謝~

网友:
會不會AS016其實沒有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先故障狀況是不觸發,也就是按開關完全沒有反應故研判AS016是故障

而換了AS016後就可以觸發,也就是開關後可以過電但不跑碼,故確認AS016是故障。

网友:
cool喔~不過要怎麼怎麼判斷IO是好的還壞的呀~
一般常見的是不跑碼就有可能為IO故障~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測量方式??

能換IO就算滿強的喔~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厲害喔!還請繼續分享維修實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來說我的維修測試步驟如上所述的:

上電測試,是否可過電或是有無跑碼(或有跑碼不開機)造成不開機

這次的狀況是換AS016後開始查找量測CPU供電正常,最常損壞的南橋供電正常,量測時鐘訊號正常,RESET低電位正常,PG訊號有發出也OK

重燒BIOS無效後,試著更換I/O就解決了,目前裝回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
恭喜完修 又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學起來

网友:
蠻多故障排除的實例喔!水喔!

网友:
看久了~~變成經驗了~~

网友:
難得這顆I/O華碩沒用特殊規格的...

网友:
修主機板的設備看來不算少..

网友:
累積經驗加上必備工具還要好的功夫才能完修佩服您

网友:
酷!
剛巧的很 我手上正好遇上同塊板子同樣 不觸發過電狀況
換上 AS016 一次 OK~ ^^

网友:
AS016是華碩自已的ic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上線看到這裡有許多人回覆與鼓勵,謝謝大家
這篇文章剛好能修好你的主機板真是恭喜你了
下次有其它的實例會在跟大家來分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AS016是華碩的開機的控制IC,網拍上有在賣全新的
可以找一下,這顆也是常壞的IC喲。

网友:
IO那麼多腳,光對腳位就眼花了,佩服!佩服!

网友:
好酷喔,獻個吻吧!

网友:
非常精彩的分享,對我很有幫助。

网友:
趕快學起來,也許哪天會用上也不一定~
謝謝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分享~保貴經驗~:)

网友(2010-11-29):
原來不觸發是io 跟那個ic的問體喔...不過說真的那個io我都不知要如何給它卸下來..沒風槍.用絡鐵不知行不行.
謝謝大大又學一招..

网友:
哇~~我剛好有兩塊,可以來試試看,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2011-09-20):
沒風槍io卸下來,有难度,哈哈  用洛铁焊上去道不难!!!

网友(2011-10-21):
可以請教您嗎
MS7228主機板
不上CPU通電 有觸發 電扇會一直轉動
加上CPU後觸發 會轉動約30秒後 就停了
停一下再觸發 還是一樣
換了3個CPU 情況仍舊
請問應該如何維修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