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35 diamond死機完全不動作 求助 i/o晶片

楼主(2010-10-28):
最近收到一片微星的板子,msi p35 diamond  ms-7356死機完全不動作,i/o晶片為Super I/O : Fintek F71882FG以下測試幾個點供參考:
pin80 pwsin  5.1v 按下pwsw降為0v
pin81 pwsout 3.2v 按下pwsw降為0v
pin82 slp_s3   0v
pin83 pson  4.2v  按下pw sw電壓不降
pin84    0v
pin85  3.4v按下rst sw電壓不降

pin82與pin83短路基板啟動放掉既停
pin83與pin84短路基板啟動放掉既停
請問是否Fintek F71882FG  i/o掛掉了,我找了好久都沒看到在賣這顆,不知那位師傅有這顆i/o能否購買一顆感謝萬分!!

网友:
如果你要找F71882FG
淘寶上有 http://s8.taobao.com/search?q=F71882FG
但,真的壞這晶片嗎?(我完全不知道耶)

网友:
是不是S大已經做完P、C、R檢測、南橋、北橋、RESET、記憶體、顯卡都沒有問題,才把故障鎖定在IO上面?
有沒有用DEBAG卡跑過?
直接指向IO,肯定是維修功力很高的高手了! 但願我也有這麼強的一天!

网友:
pin82 slp_s3   0v  <---請先確定南橋是不是OK的!

楼主:
汗顏!!小弟也是報著學生的心態來此,個人是上班族學的是本科在化工廠從事儀電系統維護,只是興趣就一頭栽進去因國內較少有學習的空間(也許是沒找到)常上網自習看看高手们寫的武功秘笈自行練功啦 !!好啦!言歸正傳:
因為電源系統無法啟動所以更本無法測試其它電路,靜態測試USB接腳都在680歐姆左右所以初判南橋應該正常所以才把故障點指向這棵I/O晶片所以才問問那位師傅有這顆I/O支援一下感謝萬分!!

楼主:
沒人能支援一下出個建議?那請問如何上淘寶購買零件?

网友:
肉腳插嘴..

1.無法啟動主機板....就不開機,開機電路失效。如果你對ATX20/24、4PIN
打過對地點阻值沒有短路情況沒有零件外觀受損,你可以強制開機(ATX綠+黑)
,CPU用替死鬼....如果可以正常運作(看到BIOS畫面)就代表單純的開機電路故
障。可以再回頭針對開機電路做檢查...

2.你已經查出SLP_S3....0V,同上面大大說的請確認
"南橋晶片發出SLP_S3訊號的條件已經達成"
A.南橋晶片的待機電壓
B.RSMRST#訊號
C.石英震盪器運中(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看)
如果以上皆達成,你可以看看I/O晶片SLP_S3腳位挑起
其PCB線路上的電平變化是否正確....若正確你就換I/O
若沒有可能是南橋壞..

以上...如果我沒記錯SLP_S3電平變化的話......否則當我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