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DNA1002D datasheet 或是接腳圖..

楼主(2010-10-28):
這個控制 IC DNA1002D, 應該是台達委託日立做的, 可能是特殊 IC, 我找了很久, 都沒它的資料..

所以請教一下大家是否有這個 IC 的 datasheet  或是接腳圖..

THKS..

网友:
以下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請參考; (請DOUBLE CHECK,不一定正確)
該IC 有OUP,UVP 功能,其各Pin 功能如下:
1) LATCH 當過電壓欠電壓時,此腳為高電平,此腳為低電平表示輸出正常.
2) COM   信號地
3) PG    正常工作時此腳為高電平PG 信號輸出.
4) TDON  接個電容到地,產生PG 延時.
5) REMOTE REMOTE ON/OFF 端,為低則ON,為高則Pin1 高
6) TDOFF 接個電容到地,起到延遲關機作用,產生PF
7) DUV   接個電容到地,這樣在電容充電電壓小于2.5V 參考電壓時,不
         做欠電壓檢測,而當充電電壓大于2.5V 參考電壓時,欠電壓檢測恢復.
8) BSENSE 在IC 內部,此Pin 是電壓供應比較器的同相輸入,
          當此Pin 電壓低于2.5v 時,則Pin3 與Pin7 會變低.
9) V5     檢測+5V 的過電壓與欠電壓,其UUP 點4.0~4.24V,OVP 點為6.0~6.39V
10) V12   檢測+12V 的過電壓與欠電壓,其UUP 點為9.4~9.99V,OVP 點為14.45~15.35V
11) V-12  檢測-12V 的過電壓與欠電壓,此腳接參考電壓,失去此功能
12) V3.3  檢測3.3V 的過電壓與欠電壓,此腳接Vcc,則失去此功能,其UUP 點為1.09~1.16V,OVP 點為1.43~1.52V
13) V-5   檢測-5V 的過電壓與欠電壓,此腳接參考電壓,則失去此功能
14) RCRNT 接個電阻到地,從而產生內部恆流
15) VREF  2.5V 參考電壓輸出
16) Vcc   IC 電源

楼主:
非常感謝你了..

我再試試..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