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技嘉-GA-8S661FXM及GA-8S661FXMP-RZ開機無顯示

楼主(2010-10-28):
除錯卡跑碼看不懂是什麼意思,請各位大大幫忙看看(η.o)跑碼是ho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故障碼停在哪??

网友:
post code是HEX的喔!所以不會有h,大大您確認看看除錯卡有沒有確實插好,或換別的插槽再測一次。

网友:
七線段顯示led 補焊一下,我的post card 也會有示不完全的時候!補焊一下就好了!

楼主:
大大我有另外一片除錯卡跑碼00要什麼測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linsh123456大,跑00的時候,還要配合看其他燈號來判斷故障狀況,根據狀況來下手。P、C、R法則。

楼主:
大大是電源,時鐘,復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