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LCD的二三事...

楼主(2010-10-29):
小弟有幾個問題想請教狼大...

1.LCD顯示器電源供應器(變壓器)有無通用規格?
好比...輸出電壓、電流...供應器輸出插座的規格(插上機子端)

2.LCD TV跟LCD顯示器兩者的細部差異在哪?
是多了選台器、影音訊號I/O相關嗎?

3.一台12V3A的LCD顯示器誤用19V4A的電源供應器
會怎樣??....會燒毀嗎?

4.燈管老化螢幕會呈現什麼情況?...亮度不足?還是會變色?

网友:
1和3:使用變壓器要注意的是電壓(V)要相同,電流(A)不能比之前那個還低,大於之前的ok..
2:差在多了可接收電視訊號的調階器和一些輸入輸出端子.其餘和顥示器幾乎一樣
4:畫面會變暗或是變黃都有可能是燈管老化~但也有可能是高壓板有問題或電源板供不足所引起

网友:
我補充一下.電視與顯示器.解析度也有差.除了較高階的lcd
以外

网友:
1.LCD顯示器電源供應器(變壓器)有無通用規格?
好比...輸出電壓、電流...供應器輸出插座的規格(插上機子端)
2.LCD TV跟LCD顯示器兩者的細部差異在哪?
是多了選台器、影音訊號I/O相關嗎?
3.一台12V3A的LCD顯示器誤用19V4A的電源供應器
會怎樣??....會燒毀嗎?
4.燈管老化螢幕會呈現什麼情況?...亮度不足?還是會變色?a471 發表於 2010-10-29 04:55

1.除一些特殊機種,例如奇美等,大多數15~19吋機種都使用外徑5.5,內徑2.1或2.5,內正外負的DC插頭,電壓大多為12V輸入,電流依照尺寸及燈管數各有不同,從2A到4A以上都有。
2.TUNER週邊電路(梳型濾波器、倍頻掃描電路等)、VIDEO/S-VIDEO/色差輸入轉換電路、遙控電路是最主要差別。
3.AD上電源回路及高壓板會有受損之虞,部分12V面板機種若是電路設計採輸入直通面板未經穩壓電路的也會使面板燒毀。
4.全白時上下有暗區(中央段或是末端)、亮度不足、整體偏紅、點燈初期較暗或閃爍都是燈管老化主要徵兆

楼主:
我補充一下.電視與顯示器.解析度也有差.除了較高階的lcd
以外
引用 网友A:

解析度有差?....怎麼說呢??....是指接電腦D-SUB(DVI)模式下的解析度還是
TV模式下的?

也就是LCD面板給電腦當顯示器用的和當TV看的規格上有差異囉?

楼主:
1.除一些特殊機種,例如奇美等,大多數15~19吋機種都使用外徑5.5,內徑2.1或2.5,內正外負的DC插頭,電壓 ...
引用 网友B:

TO狼大~
1.若要用來當通用電源的要買輸出電流買大一點的囉....然後接頭視情況對應機器規格
電流規格真的差很大,同樣15"有的需要2.5A左右有的卻需要4A多..
在你維修臨床經驗中你認為電源外接的設計好?還是P+I的設計好阿?

2.我想我瞭解了,就是多了遙控器、聲音、影像輸出入相關、與選台這些,那如果是
外接數位電視接收器的機種,在架構上上述電路會在TV BOX中嗎?

3.和我想的差不多,運氣好的可能可以用,運氣差的直接就燒壞了,我會有這問題是
朋友有用一顆19V的電源接LCD當電視TV,我還很訝異怎會沒事繼續運作..@@

4.原來燈管異常了會有有暗區、發紅等這類問題....(和日光燈管一樣情況)
那維修實務中換燈管很危險嗎?....看的資料中讓我體會到有的面板換燈管
設計的很簡單,有的卻很複雜要拆很多東西,很容易急救成功病人死亡..

另請教狼大~~就你臨床經驗來說LCD相關零組件是不是有些很難在材料行
找到(電子零件)必須要網路上買,或者拆料替換...

TO書童大~
我看過一台螢幕黃黃的以為是髒污,對方說擦不掉....我想應該就是燈管老化了

网友:
1.可調電源搭配各類DC規格轉接插頭是最實用的,不僅可對應各種電壓螢幕(有些機種還有使用16V),可調電源的限流也可增加測試的安全性,一般來說外接電源較好,除散熱較好外故障也好交換測試
2.考量課稅問題,現在也開始玩分離設計遊戲,所以電視盒的性能相對影響收看電視/外接類比訊源的畫質與能力。
3.電源迴路輸入有考量到超過12V輸入,加上高壓板電壓輸入範圍夠廣時,插上19V變壓器是不會造成問題,不過建議還是不要冒險,看到頭一樣就想插。
4.有的面板可單抽燈管組,但有的一定要分解整個背光模組才可拆下燈管組,端看面板設計,若是要拆裝面板,除了作業環境,把握時間以及膽大心細的施工也是很重要,尤其要盡量減少電路板與液晶體間的薄膜排線彎折次數與角度。
5.電源及背光電路PWM IC及MOSFET、AD與TCON板上關鍵零件是一般零件店較難找到的
6.有時是偏光/擴散板本身不潔而形成的顏色差異

网友:
燈管老化螢幕會呈現什麼情況?...亮度不足?還是會變色?
變色
http://bbs.pigoo.com/thread-24041-1-1.html

亮度不足??

燈管【完全沒有亮度】的圖。。。要用LED手電筒【去照才看的到 畫面】
這個照片很經典!!ps:你去調對比度~應該也是調不出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可調電源是不是你們講的那種長長的有輸出接點和電壓調整功能的"電源供應器"阿?
(有位大大買來貨寄到還摔壞外殼、PBC那個)所以最實用的方法就是可調電源+DC轉
接插頭來操作....我知道了!

廠商設計成P+I也算是降低成本囉?...既然外接獨立變壓器較好

2.這麼說來你以內行人觀點來看對這種分離式銷售的方法頗不以為然囉?
要買這種銷售方式的機種必須確認TV BOX畫質、相關規格夠好才能接受..

3.知道了,我會"勸"他趕緊換回正規12V電源供應器使用..

4.所以換燈管也是可大可小的作業囉,簡單的可以很快更換操作,麻煩的
拆光整個面板模組還得怕灰塵進入污染,而且還得擔心面板驅動IC、排線
壞掉造成更大損失....今天看一片12"板居然就看的到書上寫的驅動ICㄝ還
有那排線....只用塑膠膜覆蓋沒有藏在面板模組中(外露)

5.那你臨床維修時都怎辦?靠拆料還是買新品備料?
我才剛找到一個又近又實體的購買來源..改天來修復之前那台聯強貨

6.那偏光、擴散板可以清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的指導.....反正就用手電筒確認面板有顯示就好了

再來判斷高壓有無問題..

网友:
用照的有影像 代表驅動板是好的。
只是沒有背光,有可能是電容鼓包不然就是高壓問題居多

网友:
2.其實有好有壞,分離式佔空間,但故障要修理可以分開測試,後續也可以用更好的視訊盒來提升功能;整合式功能較齊全,也不佔空間,不過壞了就得一起檢查
5.常用的會多買一些,其他有用到才會找地方買
6.可以嘗試清理,但要注意不要越用越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這是判斷故障點的關鍵之ㄧ...

楼主:
回复 网友B:

2.那就是有好有壞兩面刃.....不過就搞電腦這麼多年的經驗來說,分散風險也
不錯不怕整組壞光光...

5.知道了,反正就是常碰到的、遭遇的、用量大的就可以備料,其他冷門
少見的就遇到再找

6.曉得了!~感謝

順便問一下,DTA144WKA這個有電阻+NPN電晶體的元件怎麼判斷好壞?
沒有BCE只有IN、OUT、GND我沒遭遇過....卡在這上面
如果無法解決只能買塊高壓板更換了..

网友:
內建電阻的就只能利用電路測試來知道好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有無導通輸出這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電視訊號為640*480或800*600就已足夠
顯示器則需要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阿,我知道了!~感謝賜教n_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