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SATA TO USB 傳輸線【有没有人用過】~好用嗎??
火..

楼主(2010-10-29):
IDE/SATA TO USB 傳輸線【有没有人用過】~好用嗎??
因為咱直覺【速度好像 會變慢許多】。。。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53699114?u=hasonxx
[199元  值得買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7434897

還有399元+  50 元運費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53565280?u=aa0125147

這家賣到559元 +100元運費~嚇死人了。。。【不過有開關+驅動程式+照片照的很漂亮】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7214388?u=ju_juya

原來的發問方式。。。
===========================
外接的usb光碟機~變成沒有殼子的了
外接電源+usb線【只要 299元】!!
IDE/SATA TO USB 傳輸線(含電源開關)
at/e44120900?r=1346667566

因為看到 惜物網有人【在買】~      600元的【外接光碟機】【不知好壞的】!!!
所以貼一下這個產品!!
ps:大潤發怎么沒有賣這個【咱覺得真是可惜】》《

ps:只要買個【外接電源+usb線】。。就可以輕鬆的使 一般的光碟機與 3.5寸的硬碟機~變成外接式的^-^    ps:維修很方便~因為【理論上】不用 拆外殼的螺絲的~!!

ps:我還在考慮買不買【因為 4G的隨身碟】【灌系統】已經夠用了~
咱怕的是~  一些老舊的光碟機【會挑片】+筆記型電腦【有外接光碟機~灌系統比較方便比較方便】

ps:還有 讀銀行晶片的  【網路ATM讀卡機】。。。

【1】查帳不必跑郵局。。。因為臺中【地方很大】~ 【中港路1段】 到【中港路3段】~到台中港~少說也有 10~15公里,買【網路ATM讀卡機】。。。看看 存款餘額也是不錯的^-^
119+50元  【aibo的牌子~不知到評價怎么樣】^-^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8643136?u=hasonxx

【2】因為7-11有【黑貓宅即便】【24小時】【5kg以下運送 88元】+      這臺加【網路ATM讀卡機】【查存款餘額】==【24hr線上購物】不用跑郵局了
ps:除非是想領錢!!

ps:如果怕受騙。。可以只在郵局帳戶【存個 1500元】<-->如果被盜領錢~  1500元【把一個人】【送進牢房關個3年也很划算】^-^
第2次【郵局或 出事的那家銀行】【就會更加的防範犯罪】【抓小偷的速度與能力】更快了^-^
ps:用【郵局存款簿之間轉帳】是【免錢】的~小额退款比較方便!! 即使是退10~17元也比較方便!!

臺灣各家銀行郵局網路ATM一覽表
http://webatm.cc/

网友:
這個不錯用   我有買 至於速度 我感覺沒差吧 IDE/SATA都可以接上USB蠻方便的
199值得買  我買時是外加電源 499

网友:
我是買伽利略的 5xx 吧
順發買的
有一鍵備份鍵
內建的驅動晶片倒是沒遇過資料遺失的情況
ps.有些晶片不好~copy資料後~檔案的大小雖然一樣~
但是經比對後會發現CRC不同

檔案傳輸都非常穩定
可供您參考看看

网友:
目前市面上便宜的..無備份鍵的晶片大多是JM20337  g大神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好不好用了
寫入不完全之問題點
我也有買..也是JM20337晶片..目前使用上是沒網路上說的那一些問題 剛剛分解來看..我買的是沒R15的...晶片腳位是空焊 所以沒網路上所說的問題  電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哦.
我的電源是400w的..只有在備份客戶資料時才會用到.
所以我當初買時就沒買他們的1A電源.當時想法..一定不足1A..不如拿我的測試POWER來用就好

會買這個是因為台灣賣的..都無法很正常的分解...線一不小心就斷了..要修都要用刀片硬來...修好又難看..所以就在一次買不少工具時..一起買了..回來使用很正常0.0

网友:
晶片的  【網路ATM讀卡機】。。。
目前我是使用第一代的讀卡機,就是直接插入的。
最近使用時會提醒建議用第二代的讀卡機,也就是有數字鍵及LCD顯示幕---
所以要買建議還是第二代的讀卡機,430+45  元  就有--------------

网友:
我有買199那一組...也有買伽利略..個人心得是伽利略穩定很多..價格合理..如各位大大所言..晶片應該是重點..

网友:
我有買伽利略IDE->USB2.0+OTB 尊爵版,使用上沒什麼問題,但我的接110的電源插頭內部線路有接觸不良,要在一個某個角度才能通電,它與一般的電腦電源供應器的電源線的差異是2孔與3孔的差別,壞了也可以取代。

网友:
這玩意兒本來打算要買的,後來發生問題的事件後就擱置了..

网友:
樓主說的應該是 USB to IDE/SATA。
用起來是沒問題的,速度還OK。
BTW,一般上,個人覺得它帶的電源不太理想,有時會功率不足。自己都是接個ATX電源的。

IDE/SATA to USB 就沒見過。

网友:
IDE/SATA TO USB 傳輸線,使用的到的話,非常值得買
速度快不快,因系統配備不同,每個人感覺會不同
但真的很方便

金融卡讀卡機
很多銀行開戶後,領用晶片金融卡,使用網路銀行,
不限金額轉帳一筆就免費送金融卡讀卡機,
根本不需用買的.....
(避免廣告嫌疑,請自行查察,有公營老字號行庫...,私人銀行以前有送過......)

网友:
常在修電腦的人,非常好用.轉資料,掃毒,備檔案,GHOST.燒錄...用途超多,看你想怎麼用,

個人是買伽利略的,比較貴,當時買6XX,其他同事買他牌的便宜2.3百,
不過他們的電源供應器都比我的早掛點,大家互相比較結果發現,
跟電腦的POWER很相似的一點,盡量不要挑電源供應器比較輕的,

另外,伽利略有一款電源輸出雙頭的(4P+SATA),很容易在開關處發生內部斷線短路,
不建議購買,自己的跟同事的都無一倖免,最後每台都斷線,早點發現還可以自己拆開還重焊重接,
太晚發現就燒掉啦.

以個人目前用過的心得,推薦買伽利略,整體上比較耐用穩定,電子產品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伽利略尊爵版...用了兩年多

順便請問有使用的網友是否有相同問題

如下圖電源線插上3.5吋硬碟

感覺線做的很短...硬拉的都彎曲了

怕常常拔插會導致電源線接觸不良(有多顆硬碟)

所以拿條延長線使用

网友:
我是用逸盛的快捷線,用了六七年了,覺得還不錯用,
但我的是舊板的,只有IDE TO USB,
台灣的雖然貴了點,但晶片和電源供應器上使用起來會較安心。

网友:
分享一下小弟經驗
之前買過X婷那款 $.199的 似乎裡面是舊晶片,對於燒錄機辨認常有問題(特別是B牌的)
至於250那款沒有買過,不過真的建議買台灣的-伽X略.
小弟目前它們家的, 用到現在還沒發生相容性問題
價個部份,網拍找找應該有比 12 樓大大所PO的價格更親民

网友:
一般便宜的都是大陸製,所以可想而知晶片不會用太高檔的。
一分錢一分貨。
特別要注意的是那個電源變壓器,很容易故障。
我已經用壞兩個了。一個是供電不足,一個是電源接口脫落。

网友:
#12
小弟記得沒錯的話
4pin另一條供給排線吃電的線,適用在2.5硬碟上就可以
3.5 ,5.25 的硬體只要4pin 跟排線即可,不須另外再排線上供電

网友:
這玩意裡面那顆USB TO IDE、SATA橋接晶片最關鍵!

涉及了傳輸效率、穩定性....其次是那個變壓器,不好的

很容易出問題...

网友:
下午才去7-11取貨..幾天前剛好也買了一組199的..剛才測試sata硬碟..格式化..又加上寫入500mb測試..感覺滿好用的..也不需要另外驅動程式..usb插上電腦就讀到了...沒什麼問題..看後續的使用情形再說..目前是沒什麼問題..速度也還ok.

网友:
IDE/SATA to USB  其實是蠻方便的 !!

但也是有缺點 ,  使用 3.5 吋的硬碟需外加電源 !! (2.5 吋的 有些硬碟會有起動不良的情形)

請勿使用在 usb 1.0 或 1.1 的電腦上 , 這會造成有些檔案 , 雖可正常的存取 , 但是資料卻不正確 !!

尤其是有壓縮過的檔案  !!

网友:
我也是用逸盛的,是後來出的新版本。

雖然很貴,但買一個可以用很久,這個

我用了快五年了喔!速度沒差,重點是很方便。

做維修的要必備。因為會碰到客人要求備份的~~~

网友:
逸盛+1

小弟使用sata介面買2個

seagate 1TB 7200 rpm  使用1年多 2.5a安培 12v
seagate 2TB 5900 rpm  上個月剛買 2.5a安培 12v
24小時運作正常

楼主:
我也剛買了 199元那組 [IDE轉 USB]線^-^  【昨天宅配送達】^-^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596.100001748682818
變壓器上面【比筆電的變壓器】多了一個 1.5cmx1cm的小開關!!

加了硬碟後~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596.100001748682818

拿到货後~
咱電源線【只插上去一次】~再拔下來一次【就接觸不良了】。。
所以我就打開【變壓器】~加焊 那個會搖晃的【保險絲】!!   加焊就可以用了!!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596.100001748682818
ps:原來的開關線細線【是被易拉斷的紅線】~我換成【白線】!!
ps:重量很輕~鋁板好小一塊!!
電源控制電晶體是【K1377】~不知道【那么小塊的鋁片】【能夠散熱完全嗎】?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596.100001748682818

下午才去7-11取貨..幾天前剛好也買了一組199的..剛才測試sata硬碟..格式化..又加上寫入500mb測試..感覺滿好用的..也不需要另外驅動程式..usb插上電腦就讀到了...沒什麼問題..看後續的使用情形再說..目前是沒什麼問題..速度也還ok.

我用 WD 80G【IDE】硬碟~    轉換成 USB~  也沒有問題!! 蠻好用的^-^

一般便宜的都是大陸製,所以可想而知晶片不會用太高檔的。
一分錢一分貨。
特別要注意的是那個電源變壓器,很容易故障。
我已經用壞兩個了。一個是供電不足,一個是電源接口脫落

我也用壞1個了~  是【保險絲】脫落!! 《--其實我不知道那個【像燈泡的東西】叫啥~ 姑且叫它保險絲!!
接在 小開關~好像是【保護【小開關的東西 】】吧!!《--》在【電源接口處】的旁邊!!

==============
還有已買  網路ATM晶片讀卡機 2台 【為了省運費】~  還有怕臨時故障【多買一台備用】!! ^-^

中華郵政
https://webatm.post.gov.tw/

中和地區農會
http://www.cfa.org.tw/
北農中心網路ATM』上線囉!
https://webatm.nfa.org.tw/
https://webatm.nfa.org.tw/lio1000s2 【使用說明】
ATM跨行轉帳金融機構代號一覽表
http://www.esunbank.com.tw/event/announce/BankCode.htm
http://www.esunbank.com.tw/event/announce/BankCode.htm

用農會【轉帳】到【郵局的】費用【17元】《--》沒有比較便宜 》《
【哎呀】剛才轉帳又花了【17元】!! 》《  快要可以買半斤米的錢了 》《

【题外资訊】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
郵件包裹查詢
http://postserv.post.gov.tw/webp ... &_ACTIVE_ID=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