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37吋(n3763w-nt)液晶電視沒聲音

楼主(2010-10-29):
大家好,我想請問一下,我有一台優派ViewSonic 37吋(n3763w-nt)液晶電視,這兩天突然沒聲音輸出(機本體喇叭沒聲音),但影像部份都全部正常(第四台,dtv,dvd),我測了一下聲音輸入(播放dvd電視本體喇叭聲音也出不來,插電視本體耳機也沒聲音,第四台每一台都顯示無音效),想請問一下這大概是哪裡壞了?

网友:
大大您好,喇叭輸出有功率放大電路,找看看功率放大IC在哪囉!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功率放大IC是位在模組化視訊盒內嗎?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的回覆,功率放大IC是位在模組化視訊盒內嗎?謝謝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可以從喇叭線往前查看是接到哪一片PCB版(應該它就在裡面)

网友:
部分電視可以關閉內部喇叭,檢查一下OSD有無相關選項。
也可以試看看後方聲音輸出端子有無輸出信號。

楼主:
感謝各位熱心大大的回覆,聲音輸出部份都沒訊號了(插耳機測試),av端子輸入及HDMI輸入也都是只有影像沒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