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0GD, 左上角有 CHK 黃色字樣, 解決了

楼主(2010-10-29):
這個電視機可以看, 但是就有這樣的問題.

同時, 音量控制有些問題, 輕輕一按, 就飆到很大, 用遙控和機上面板的按鈕都一樣.

請教

DEC/06/2010

今日拆了 EEPROM, 是 Microchip 出品, 24C01A, 應該是 5V 的 EEPROM, 沒有買新的. 直接開機, 結果 CHK 的黃色字樣消除了. 音量控制也正常了. 重新搜台一次, 就正常收看. 所以這個 EEPROM 並不是記憶電台用的.

唯一的問題, 左右畫面超出去了, FOCUS 稍微調了一下畫面才清晰. 所以下一步就是先備份 EEPROM, 然後試試看讀寫是否有錯誤.

感謝各人的意見, 細節如下, 留給有需要的人參考.
http://xiaolaba.wordpress.com/20 ... %E5%8E%BB%E9%99%A4/

网友:
你那是工廠模式,要去找一支原廠設定的遙控器,裡面有個出廠設定的按鍵,按一下從新關機再開機就好了

楼主:
你那是工廠模式,要去找一支原廠設定的遙控器,裡面有個出廠設定的按鍵,按一下從新關機再開機就好了 ...
引用 网友A:

hummm......找一支原廠設定的遙控器有難度...........

或許, 兄臺你可以把出廠設定的按鍵紅外線編碼給俺參考, 俺自己寫個 MCU 的程序模擬就簡單了事了. 還是謝啦

网友:
MCU?是瞎咪哇ㄍ,就按一下就好了,幹嘛搞的那麼複雜,遙控器電子材料店應該有賣吧,好像兩百多的樣子,不然就換EEPROM,外面有賣

楼主:
MCU?是瞎咪哇ㄍ,就按一下就好了,幹嘛搞的那麼複雜,遙控器電子材料店應該有賣吧,好像兩百多的樣子,不然就換E ...
引用 网友A:

    哈...遙控器, 試試看呢能不能買到.
請問去哪裡買燒好的EEPROM呢

网友:
國際牌服務站吧,好像一兩百銀兩而已吧

网友:
很冒昧的問一下:小喇叭大您是哪裡人?是在哪個地方修理這些機器?是在台灣本地嗎?
(我會問這原因是因為看到您用的是HK的YAHOO BLOG,您在其中用詞似乎也像是HK人,您如果是在非台灣地區修理這些機器我就要以另一種方式來向您說明處理方式,因為零件的取得管道有所不同,再者,各地技術用詞也不一樣)
.
另提供以下網址為與20GD同樣MCU系統的TC-29TF12進入工程模式方式供您處理參考.
一般來說,您那台電視的問題只要(開啟--關閉工程模式)這動作做過一次即可正常: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6011507486

楼主:
很冒昧的問一下:小喇叭大您是哪裡人?是在哪個地方修理這些機器?是在台灣本地嗎?
(我會問這原因是因為看到您 ...
引用 网友B:

    兄台你好,是在台灣的
只是随便用YM BL0G寫筆紀
试完你提供的方法再来報告

午飯時間又到, 結論出爐....

結果是, 不行喔...

作法是這樣的....

進入工廠模式 -

選124頻道, 然後按聲音鍵調到0, 按住不放. 按定時關機鍵.

實驗結果, NG

退出 工廠模式 -

按電視本體, 電視影音\電源鍵, 同時

實驗結果, NG

結果是, 不行喔...

YOUTUBE 有短片看, 上載還沒處理完成, 所以暫時還看不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YRekge6ZVQ

网友:
國際
1.按CH124‧ 2.按定時關機 3.按電視機音量小鍵=0直到出現CHK
按遙控器電視鍵可選擇大項目(2跟3跟你相反不知道有沒有差)
2.退出 好像電源跟影音一起按住3秒再放(影片中你好像只有輕輕碰一下)

參考看看

楼主:
國際
1.按CH124‧ 2.按定時關機 3.按電視機音量小鍵=0直到出現CHK
按遙控器電視鍵可選擇大項目(2跟3跟你相 ...
引用 网友C:

    剛剛電話遙控, 請機主實驗. 因為一開機就會看到 CHK, 所以重點只實驗退出.

先按住電視機的影音鍵, 不放手, 螢幕馬上跳到 VIDEO, 藍色畫面.

同時再按住電視機的電源鍵不放手, 馬上就關機了. 保持這樣同時按住超過10秒, 然後放開, 等10秒再開機.............

結果, 一樣 NG.

网友:
http://tw.myblog.yahoo.com/panas ... cle?mid=41&sc=1

試試看這邊的8~10項~@@?

而且~ 是"同時" 喔 不是誰先誰後~@@

楼主:
試試看這邊的8~10項~@@?

而且~ 是"同時" 喔 不是誰先誰後~@@
引用 网友D:

    哈.....電話遙控人家玩電視真的很過癮.

但是....,,,,,,人家說結果一樣..CHK 三個字還是跑出來.

俺有參考她的 BLOG, 看來那位BLOG主是行內的人家, 連電路圖都有..

网友:
剛好遇見一台跟你差不多的電視
測試進去可以但出來就不行
一定要用遙控 把CHK變紅色 就不會加速
在按服務設定 跳出 才可以

楼主:
剛好遇見一台跟你差不多的電視
測試進去可以但出來就不行
一定要用遙控 把CHK變紅色 就不會加速
在按服務設 ...
引用 网友C:

    哈...原來這樣. 看來唯有不理他了

网友:
記憶ic-不良

网友:
面板的按鍵開關 要全部先換掉     退出 是面板的按鍵  電源跟影音一起按住3秒以上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