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憶聲 ACTION 製造的電視機

楼主(2010-10-29):
(无正文)

网友:
請教什麼??? 故障原因是???

网友:
??
是畫面的垂直拉不開??

网友:
如果是垂直問題(畫面上下縮),那只要將垂直部分的電解電容換掉即可.
ACTION(憶聲,台灣稱為愛心牌)的CRT電視產品(10吋或14吋)有一個很大的通病,就是開機工作時內部溫度極高,往往超過電解電容之容許工作溫度範圍.而且其原廠所使用之電解電容的電壓容忍範圍過低.比方說,12V電壓(此型機器為交直流兩用)電路應該要用耐壓值為25V的電解電容,原廠硬是只給你用16V的,再加上高溫,用久了絕對會出問題.
強烈建議更換故障點電解電容時請用高一級之產品(耐溫85度換成105度,耐電壓換上高一級,如16V換成25V,依此類推),這樣可保其耐用度.

楼主:
有興趣指教的朋友, 請看原來的問題記錄. 感謝

http://hk.my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mid=1761

楼主:
??
是畫面的垂直拉不開??
引用 网友A:

非也. 圖像拖尾

楼主:
如果是垂直問題(畫面上下縮),那只要將垂直部分的電解電容換掉即可.
ACTION(憶聲,台灣稱為愛心牌)的CRT電視 ...
引用 网友B:

    有試過. 無效. 有人說是CRT老化.

楼主:
請教什麼??? 故障原因是???
引用 网友C:

    請教如何修梨...

网友:
借照片一用.
請注意我用紅圈圈起來的上下部分.
那應該是要"全黑",結果變成"亮反白";
這是高壓包的SCREEN部分過亮的關係.
拖影也和此問題有關.
高壓包上有兩調整點:SCREEN(下方)和FOCUS(上方).
您可利用這張圖的畫面為基準,調整高壓包上SCREEN到上下黑邊部分不會再過亮,同時也不會再拖影,這樣就OK了.
PS:高壓包(大陸,香港)=FBT=返馳變壓器(台灣)=府哩八姑(日式發音,台灣修電視老師傅常用此稱之)

楼主:
借照片一用.
請注意我用紅圈圈起來的上下部分.
那應該是要"全黑",結果變成"亮反白";
這是高壓包的SCREEN部 ...
引用 网友B:

    感謝你的回應, 金棗回顧了一下, 原來已經做過調FBT, 但是黑色電瓶調到正常時, 畫面就暗到不行. 機主的哥哥說, 放在車上看好多年, 07年在高雄楠梓千金區請人修過, 後來就變成這樣. 下面是另外的記錄, 還有其他的資料. 以你看, 還有什麼其他原因. 感謝

http://xiaolaba.wordpress.com/20 ... %E5%A6%82%E4%BD%95/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型電視有個BUG:一般NTSC電視的CONTRAST(對比)原廠設定值都是最大,但是這型原廠設定值是在中間,往往會造成整個的亮度不足.請先進入使用者調整選項將CONTRAST調至最高,之後再來調FBT令其全黑部分不會過亮反白同時也不會拖影即可.
這個BUG無法可改,只要全斷電過一次之後又會跳回原先只有一半的設定值,必須再調回才OK.
還有,10吋CRT電視往往會有亮度不足的問題(非故障,而是其特性本就如此),依照我上述方式調整過之後,如果您還覺得不夠亮,進入使用者調整選項再加高BRIGHT(亮度)即可(BRIGHT的部分在斷電之後也是會跳回原廠設定值,每斷電一次就要再重調).

楼主:
回復  xiaolaba

    那型電視有個BUG:一般NTSC電視的CONTRAST(對比)原廠設定值都是最大,但是這型原廠設 ...
引用 网友B:

感謝你的回應, 這些俺都有做過, 問題依然, 可是當時沒有拍照. 至於BUG的事情是沒概念, 看來要搬出來, 再次驗證一下你提供的方法. 感謝妳.

网友:
會不會是陰極電壓不足?量一下三色電壓,如果不足可能是FBT旁的濾波電容10U或22U耐壓250V的電容不良,試試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位兄台, 有以下問題請教

1) 陰極電壓, 之前量過 3.6V AC, 足還是不足呢 ? 一般是多少 ?

2) 三色電壓是指哪裡 ? 一般是多少 ?

3) FBT 旁的電容, 是否以下圖片的那個淺藍色的, 能解釋它的大概的功能是什麼嗎 ?

网友:
FBT旁邊有個耐壓250V的濾波電容,量看看電壓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有一顆 CH2 是 22UF/160V 的, 量到電壓大概 120V DC, 但是這顆接的是消磁線圈的.

FBT 輸出 120V 的濾波電容是 CH1, 4.7UF/160V 的, 改用了兩顆10UF 並連, 加大到 20UF, 問題依然.

另外還有 CTR 背板的都量了一下電壓, RGB 的供電電壓都是 120V 左右. CRT 管腳的電壓大概 80VDC 到83VDC, 拆了 RGB, 隨便一顆輸出電晶體, 畫面都會顯示偏R,G或B.

還觀察了燈絲的亮度, 全黑環境底下完全看不見CRT的管頸有光.

再次調整 FBT 上的 SCREEN / FOUCS, 狀況依然.

以下的圖片就是最新的, 請問還有其他建議可參考嗎.

网友:
電源電壓正常嗎?濾波電容察查看看

楼主:
電源電壓正常嗎?濾波電容察查看看
引用 网友E:

    全部電解電容都換過了. 除了很大顆的 S 校正電容 CH15 無極 4.7UF 50V, 買到的是小顆的, 換上去會熱, 原來一樣大的買不到, 沒換.

電源輸出 16.8V, IC 供電9.3V, 5V, TUNER 33V 都.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是電源機板的問題,upc494那塊機板查查看,沒幾顆零件,我的直覺,不一定準的,修不好別罵我就好了

网友:
小弟不才提供一個方向給你,請查3原色輸出晶體C腳電壓多少,一般CRT機種大約140-170V左右..如果過低請查供應3原色邦流電壓源頭是多少電壓..一般大約是200V左右...昨天有處理到飛利浦21吋那台比較特別正常電壓150V,其他品牌小弟處理過的大約都是200V左右...請注意CRT機版,一定有排線接到FBT那附近注意那裡,從你發的圖片來看...連OSD顯示都會脫影...非常有可能是此處電壓不夠的問題....小六兄說的沒錯喔...注意是否在FBT附近有耐壓250V左右的電解電容器或是有串聯電阻機板銅線是否有氧化等等...請耐心在查查看.......(昨天那台飛利浦結果是銅箔斷線沒零件故障)

网友:
燈絲的亮度, 全黑環境底下完全看不見CRT的管頸有光.

引用 网友D:

正常來說不該是這樣的,依我之前修理這型電視的經驗,開機時管頸燈絲發光絕對是清晰可見,如果看不到,那就有兩種可能:
1.電源提供之電流不足.
2.燈絲老化.
請先找一個12V/4A以上之電源(至少一定要足4A)外接至此台電視上看可否改善,如果還是不行那就是燈絲老化了.
燈絲老化並非無法可治,有個方法如下:
首先先量測確定此台電視的CRT燈絲電壓數值(請注意其確實數值,之後一切動作皆以此為準),然後找條一般規格的細單心電線在FBT的鐵心上以繞變壓器線圈的方式先纏繞約4圈,因為纏繞在上的電線會成為感應線圈,與FBT內部會有感應的交互作用而產生電壓.之後請量測此"感應線圈"兩端電壓,如果電壓值低於或等於FBT所產生之燈絲電壓就繼續繞,每多繞一圈即量測一次確定,如果比對FBT燈絲電壓結果高出約0.5V即先行停止.這"感應線圈"一頭接CRT底板的電路地,一頭接CRT的燈絲電壓輸入端(請注意:原來從FBT所接出之燈絲電壓部分請完全將其廢掉斷開不用,也就是說把"感應線圈"當成新的燈絲變壓器來使用),完全確定接好之後再開機測試,如果畫面還是偏暗則再繞線圈讓電壓再往上升高,每多繞一圈之後再接上測試看看.一般的老化大概最多在原燈絲電壓往上增加1.5V之後即可改善,如果過1.5V仍無法修復,那就是CRT老化嚴重,無法可救了.(超過太多之燈絲電壓會有燒斷燈絲的危險,一般所加之極限是大電視超過2V,小電視超過1.5V,絕對禁用更高之數值.)
這加強燈絲電壓法其實是個飲鴆止渴之計,因為是強迫加強燈絲電壓令其電子束放射能力隨之加強而造成亮度恢復,依據以往經驗,這樣加強之後的CRT能支撐個兩年已經算不錯了.

楼主:
很有可能是電源機板的問題,upc494那塊機板查查看,沒幾顆零件,我的直覺,不一定準的,修不好別罵我就好了 ...
引用 网友E:

那...等假期再試.

楼主:
正常來說不該是這樣的,依我之前修理這型電視的經驗,開機時管頸燈絲發光絕對是清晰可見,如果看不到,那就有 ...
引用 网友B:

    哈, 好詳細......等假期再試.

楼主:
正常來說不該是這樣的,依我之前修理這型電視的經驗,開機時管頸燈絲發光絕對是清晰可見,如果看不到,那就有 ...
引用 网友B:

    小國兄臺, 今日假期, 又來跟進, 玩了一陣, 結果

電源用 12V 5A, 整機電流測得 1.8A

燈絲有亮了, 量得電壓 1.5V AC

FBT 輸出的視頻電壓 130V DC, CRT 的 RGB 大約 108V DC, 加速極電壓 250V DC

看起來好些, 但是圖像還是有點發黑的樣子亮的地方, 右面就變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你要確定FBT已經調整OK.
之後在使用者選單上調整,對比調最大,亮度調中間.
再來在主板上找看看有沒有"SUB CONTRAST(副對比)"以及"SUB BRIGHT(副亮度)"這兩個調整VR.我一時也忘了憶聲這型電視有沒有這兩個調整點,你找找看,如果有就依照畫面實際狀況調整至良好狀態,就OK了.

网友:
這個垂直周邊電容換一換~大都可以好~再加上補焊大的功率晶體

网友:
請問ACTION的電視有前輩找到電路圖嗎,小弟丈人有1台7吋彩色的,影像品質比樓主的爛上許多,裡面電路飛線飛的不像話,現在還在傷腦筋怎麼修

网友(2010-12-01):
ACTION牌子的小電視十幾年前很流行...

此機的內建變壓器容易故障.因為太熱了!!

我覺得ACTION的小電視5"的很棒...因為大都是日本映像管(Panasonic和SONY)

可是後來的就爛了.故障的話電路也不好修

因為設計的電路和正常家用電視機不太一樣

主要是要對應12V輸入(車用.遊覽車用)

後期的映像管也不是日製的了...

個人覺得滿可惜的

PS:內部的電源變壓器建議拆除不用.或是改裝交換式的進去.溫度和穩定性會提高許多.重量也會減輕

楼主:
請問ACTION的電視有前輩找到電路圖嗎,小弟丈人有1台7吋彩色的,影像品質比樓主的爛上許多,裡面電路飛線飛 ...
引用 网友F:

    俺曾聯絡過那位先生, 他回台時也曾很熱心的幫忙問憶聲的舊同僚有沒有設計圖存下, 可是日子久遠, 俺的這個沒有資料了. 你也可以試試看連絡他, 看看你的型號有沒有資料存下來.

网友F:
俺曾聯絡過那位先生, 他回台時也曾很熱心的幫忙問憶聲的舊同僚有沒有設計圖存下, 可是日子久遠, 俺 ...
引用 网友D:

多謝X大指導,小弟老丈人這台應該有快20年歷史了,小弟對圖資不太敢抱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