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電系統維修碰到的問題

楼主(2010-10-29):
這是小弟維修不斷電系統碰到的問題~拆開來看電路板有些部份會有過熱現象~將過熱現象的電阻換新~
其中1個電阻色碼已看不出來了~且手頭上沒有新品可以參考電阻色碼~先用量測方式暫時代替電阻值~
周圍附近的電解電容拆下量測電容值~只有470uf 35V 有掉到430uf外~其於都正常~
使用在負載較小的情形下~都可以正常輸出~
負載較大的情形下~輸出會跳掉~機器無法正常供電~
請問維修達人是否還有救呢?
型號:
板子過大~請多多包含~
板子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你換過新電池測試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W大的回復~
電池有用數位電錶量過DC電壓為52.83V~
問題可能是電路板造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問題是發生在較大負載,所以你必須先確定電池是正常,而你用電錶測量電池電壓是不會準的,因為這樣測量等於是在空載下測量,你必須要讓電池在有負載下再測量才行。
賣電池的店家都有專用的測試器,你可以把你的電池帶去,請他幫你測試一下。

网友:
過載跳脫,是在正常供電狀態下,還是在離線電瓶供電時??

跳脫,是上負載瞬間過電流造成的嗎??

网友:
會不會是負載過大

保護電路導致

電池的確也要看看有沒有效

一般UPS都是鉛酸電池  有效期大約兩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雄大的回復~
過載跳脫,是在正常供電狀態下,還是在離線電瓶供電時??
是在正常供電狀態下跳脫的~
跳脫,是上負載瞬間過電流造成的嗎??
上負載瞬間還可以供電~當機器待機時不知何時自動斷電~

网友:
UPS會依照過載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可承受時間"

該系統的電流偵測是"霍爾感應式"的,應不至於出問題 (一個是橘色,一個是藍色)
我想,會不會是溫度方面的問題??
系統過熱??
溫度感應異常??

該系統的電壓規格很特殊
不知你的輸入電壓是否會過高

网友:
跳脫時有無故障燈/故障碼?
若是會顯示過載異常,除了換流器問題外也可能是內部偵測電流的機制或電路有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狼大的回復~
跳脫時有無故障燈/故障碼?
過載燈沒亮就跳脫了~
目前計劃與正常的不斷電系統互換電池試試看~

网友:
運作時有無怪異聲響?

楼主:
運作時有無怪異聲響?
引用 网友C:

沒有怪異聲響~
謝謝狼大的回復~

抱歉仔細一聽~有像高壓電塔電流吱吱的聲音~
但是沒有很大聲~要靠近聽~才聽得到~

网友:
後續交叉電池組測試有無結果?
可不可以把內部照片貼起來看看?

楼主:
後續交叉電池組測試有無結果?
可不可以把內部照片貼起來看看?
引用 网友C:

電池組沒有交叉測試~
目前暫時加裝風扇吹Mosfet~
上機測試3天還沒有跳脫現象~但是可以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內部照片整理好後再上傳~
謝謝狼大參與討論~

网友:
是過熱導致跳脫嗎?

若是過熱才導致跳鍋,MOSFET本體可考慮更新或是更換成更高規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