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除了14腳接黑線外,還有哪些方式可以啟動?

楼主(2010-10-29):
最近新買了一個電源 Cooler Master eXtreme Power Plus 460w
Model: RS-460-PCAR-A3
Type: Intel Form Factor ATX12 v2.3

本來是想先測量後才上主機板。BTW 用14腳接黑線的方式點不亮, +5VSB是正常的。
接上主機板後能正常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有些電源沒接上負載是無法正常啟動的(風扇抖一下就停了)

建議接上光碟機或硬碟測試

网友:
最近新買了一個電源 Cooler Master eXtreme Power Plus 460w
Model: RS-460-PCAR-A3
Type: Intel Form Fa ...
引用 网友A:

除了你所用的兩種方法外, 若有維修上的需要, 買個 Power Supply Tester, 這個不錯用..

價格有液晶顯示的約 400-500 之間, 並不算貴..

至於進一步的說明, 不妨參考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265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強哥大大.我都已經忘記了這個了,還讓我記起來....
這樣會讓我有敗家的念頭.....

网友:
回復  cremaker

強哥大大.我都已經忘記了這個了,還讓我記起來....
這樣會讓我有敗家的念頭..... ...
引用 网友C:

什麼, 你到現在還沒買哦.. XD..

若不方便, 我幫你買, 下週五, 我再拿到桃園..

楼主:
有些電源沒接上負載是無法正常啟動的(風扇抖一下就停了)

建議接上光碟機或硬碟測試 ...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這樣,沒負載就不啟動。
接上一個12v風扇就動了。

网友:
啥~~@@~~???上次也修了一顆同型號的,修了老半天接綠黑線就是啟動不了,害我好不容易才累積一點點的成就感跟自信心大受打擊. . . . . . . . 原來是這原因 . . . . @@ . . . . . .

网友:
拿個壞掉的HD、不要的光碟機當負載就好啦....
用電錶量測比較好啦...

网友:
為什麼這麼問 有啥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