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極體型號T3D 58,不知道是耐壓耐電流多少?

楼主(2010-10-29):
請問 國際電槳電源板TNP A3570 有顆二極體型號T3D 58,不知道是耐壓耐電流多少?
電源板圖在下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24052-1-1.html

网友A:
可以貼張圖上來看看喔!SMD型的還是DIP呢?若就位置,也可以看,大概是什麼樣的功能。

楼主:
可以貼張圖上來看看喔!SMD型的還是DIP呢?若就位置,也可以看,大概是什麼樣的功能。 ...
引用 网友A:

网友:
開板大您把電源板部分照張照po上來看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顆二極體是可以用1N5408(3A1000V整流二極體)來代用
T3D系列的二極體是國際電視機自CRT時代起非常常用的二極體(用在電源電路上),之前修理我都用這樣替代.
就麻煩給張電路板照片看看,我確定一下.

网友:
用整流二極體替代!?

這先前在版上我有問過,好像這樣無法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我才要先確定說是用在電路的哪個部分.

网友:
小國大.. 真是熱心..

這個 T3D 我也覺得是老零件了, 用 Google 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都以經過期了..

网友:
對不起,偶臭了.
我剛剛找到TNPA3570 這片電路板的照片,之後去跟一個朋友確定了一下,1N5408無法代用.
那要用快速二極體才可以.
用FR307,3A/1000V的快速二極體.
!B)vh3J!BWk~$(KGrHqJ,!i!Ew5FV5-9dBMO0oHVgHg~~_12.jpg

网友:
看size蠻大的,屬於功率上在使用的元件。
不太像是整流用的二極體,反倒有可能是PWM電路用的高速二極體(飛輪)。切換速度、電流、電壓,可以看看電路來換。

原來t56uig大已經有PO另一篇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4052-1-1.html

楼主:
比較奇怪是用量的不通,結果是沒壞,看這個data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ST03D
我量二極體的二端在AC 61v 是壓在61v 類似zd嗎?又有二極體的功能嗎? T3D 58 =58v應該嗎?
電槳設計用的電源,真的是很多,不一樣的電壓一堆

网友:
比較奇怪是用量的不通,結果是沒壞,看這個data

我量二極體的二端在AC 61v 是壓在61v 類似zd嗎?又有二極體的 ...
引用 网友C:

看以下附圖, 可能就了解了, 答案都在 datasheet 中..

楼主:
我就是看了這個圖才知道沒壞,還好沒代用,我第一次看到,是我太孤陋寡聞了

网友:
拍賽拍賽,搞出一些錯誤的東西.
我把這篇拿給我朋友看,生出了個結論:
我們雖然修CRT算是"老塞",但新產品電漿液晶方面絕對是要加強了啦!!!

楼主:
拍賽拍賽,搞出一些錯誤的東西.
我把這篇拿給我朋友看,生出了個結論:
我們雖然修CRT算是"老塞",但新產品電漿 ...
引用 网友D:

彼此加油了!查電路查了好久,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現在試看機中,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