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XS L15AX 螢幕局部顏色不對!

楼主(2010-10-29):
請問各位大大。這螢幕問題出在那裏?可否維修?如下圖:

网友:
燈管老化

楼主:
可以更換嗎?

网友:
當然可以更換

楼主:
這古董機,換會不會很貴,零件取得容易嗎?謝謝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來這了,當然要自己換啊,有的好換,有的較麻煩。
不過完修後,會很有成就感的喔。
請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3717-1-2.html

楼主:
謝謝 yoyomay,燈管要那買呢?我沒拆過,也沒換過,想試試!

楼主:
對了像這樣故障的情形,這樣要換那幾隻燈管?下方的嗎?還是全換?

网友:
要先拆機看面板才知道,一般15吋以上下各一(共兩支)或上下各二(共四支)比較多,有些無牌螢幕是用筆電面板改的,就只會有下面一支燈管。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 "大大指導! 我會拆開來看,那燈管那裏買?

网友:
要先知道原有燈管長度(不含接頭)、直徑,去拍賣找看看賣燈管的有沒有同規格的

网友:
要先知道原有燈管長度(不含接頭)、直徑,去拍賣找看看賣燈管的有沒有同規格的 ...
引用 网友B:

狼大~那燈管更換的時候是換壞掉的那組還是全部的一起更換最好?

(我猜全換最好....一起耗損)

网友:
拆下如果兩端發黑嚴重,最好一併更新以絕後患

楼主:
狼大:
拆換燈管,對我沒經驗的人來說,風險會很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

网友:
拆燈管有一定的風險~~
每個步驟都須小心謹慎~~以免弄破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