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型電腦面板改成一般的螢幕(可行嗎?)

楼主(2010-10-30):
也許有人想過
我有一個12吋的面板,筆記型電腦拆下的

剛好我很缺螢幕,所以我在想能不能這樣做~~

但感覺是不可能耶~~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很多這樣的套件賣出(電路板加線材)
除非你一定要使用12"銀幕
否則不划算

12"套件由於早期銀幕貴,進價高
12"套件的售價應該超過中古LCD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液晶電視也可以.您的面板型號是什麼?我幫您查查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星的 LTN121XF-L01

网友:
用這一快通用板,鼎科2660 TV/VGA/AV LVDS 免燒程式 附遙控器接收器按鍵板 1100元,  試不試用還要看你的面板型號是否試用, 買台中古LCD較快

楼主:
這面板的套件我是找到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86044901
但......
我想知道這螢幕是4:3還是16:9
適用的解析度是?

网友:
回復  gkjnn

    三星的 LTN121XF-L01
引用 楼主:

您這塊很好配板.解析度1024*768.面板電壓是3.3V.屏線使用LVDS 20PIN 單6屏線.屏線接法如 LTN121XF-L01 DATA之14頁.
一般的公板都可以使用.驅動板可用 2621.高壓板使用單燈高壓板.即可點屏.

如需套件可請奶油獅(現在變鼻孔豬) 盧大YOU YOU幫您配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c=&m=&o=&p=&s=dongcheng38

网友:
我有一台benq 567S 15吋 有些微漏光。--吃110V--可以試試配套或拆零件!~~換一包奶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微漏光?

网友:
我也有一塊12"的面板是三菱的......我也想來玩玩看

原來盧大是生意人喔,而且我們算是鄰居ㄝ.......

以後可以跟他買零件找他泡茶了...

网友:
沒想到盧兄也在高雄,以後要零件就方便了n_092|

网友:
這面板的套件我是找到了

但......
我想知道這螢幕是4:3還是16:9
適用的解析度是? ...
引用 楼主:

LVDS屏液晶套件加強版GM2621/2270驅動板液晶DIY套件
這套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右邊邊緣有點漏液。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起找他泡茶啦.....

网友:
大家有空一起來泡茶拉,哈哈

网友:
這一個套件我有在出售,可以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87404478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盧大~

你這套件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

一般NB面板的屏線接頭好像跟這AD版的不同ㄝ?
那面板原先的LVDS瓶線得換掉嗎?

网友:
我沒改過NB的屏,不知道定義如何,盧大有屏線可以改嗎,有的話我一台報廢的NB屏可以改改看。

网友:
這套套件的屏線接口的背面都有定義,你要查你的屏的定義,如果不一樣就要跳一下線,自己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那工程浩大了

以我手上這面板來說,它的屏線都被包住為一體的,

接頭和桌上型LCD面板的不同,是個插頭...LVDS若要改...

1.找出面板資料查閱屏線腳位定義

2.吹下NB主機板上的LVDS接頭

3.把接頭按照AD版定義橋接好

這樣才有辦法移植...

网友:
我還沒有點過筆電的,我這兩天來試一下,點起來在一起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照片嗎?有一種轉接扣.可以把扣頭轉變成TTL接頭.就可以使用2033公板驅動.

网友:
回复 网友D:

   YOU YOU生意做很大喔,上星期我有去中崙幫客人弄電腦,弄完後想去你那看看可是門口沒招牌 ,家裡的電話也沒人接,我又不好意思按電鈴,只好期待下次

网友:
哈哈,我在六樓拉,下次歡迎來喝茶,沒有很大,交交朋友

网友:
回復  a471
有照片嗎?有一種轉接扣.可以把扣頭轉變成TTL接頭.就可以使用2033公板驅動.

引用 网友A:

是有這種轉扣頭,用2033點,我也還沒有試過

网友:
貌似GK大最後一張照片中下方那個插座!
筆電LCD-LVDS屛線接頭都像那樣~我拆過3台NB都這種

改天我想辦法拍張照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一張是同一塊.正反兩面.一面是80P扣頭.另一面轉成30.45 TTL接頭.還是您把面板編號給我.查面板規格書就知道了.

网友:
這一片很好改..
2621+單燈高壓條(或是原先筆電高壓條)+12v內置變壓器+5鍵按鈕=液晶螢幕
100%點的起來~
我之前修電腦用的測試螢幕就是拆筆電這樣用的
順帶一提~
筆電面板若是4:3比例和LVDS接屏幾乎都點的起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是同個轉接板阿......那您稍等喔

我找時間拆解它看型號(品牌是三菱12" 800X600)

网友:
回復  gkjnn

原來是同個轉接板阿......那您稍等喔

我找時間拆解它看型號(品牌是三菱12" 800X600) ...
引用 网友E:

是要面板編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阿,我知道...之前拆了沒記下型號....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位兄台, 請問你這套可以配奇美的N101N6嗎? 因為 EeePC 被地震震下來的花瓶砸壞了底板, LCD 卻完好, 可以改就有得玩樂..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這塊面板是LED背光.這套不行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那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單燈 高壓版 加通用式AD版 不過前提你要有納各面板的改裝螢幕外殼 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