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AMPO SL7003 電源燈閃爍,電源開關無作用

楼主(2010-10-30):
請問大大們我有一台SAMPO SL7003 電源燈閃爍,電源開關無作用,無畫面
請問是哪裡出問題呢?

楼主:
今天把所有的電容更換後就有畫面了,不過按鍵還是無效
請大大提供一下如何處理

网友:
檢查osd按鍵是否有無導通/微導通現象

楼主:
狼大你好:power按鍵無反應,其他按鍵一押出先osd lock ..  不知是哪裡故障
請狼大指導

网友:
OSD LOCK表示可能:
1.誤按按鍵,找看看有沒有解除OSD LOCK的方法(一般是MENU按住30秒就可解除/上鎖,不過端看螢幕設定,有時不一定一樣)
2.按鍵漏電,導致被長按或是按到組合鍵,使OSD上鎖→找出微導通/漏電按鍵,排除之

网友:
把全部按鍵換新就OK了,一勞永逸。

楼主:
全部按鍵換新也一樣 ,案美一個件都出現 osd lock ,按power鍵出現power lock
不知何因

网友:
依照你的講法,我猜測這部可能是優派代工機種.
您試著依照以下做法做一次:
先按著"1"鍵不放再按著" 箭頭向上鍵",看OSD是不是
出現OSD UNLOCK,如果有出現這個OSD,按鍵還是持續
按著不放,等待游標全數跑完,此時就可完成OSD解鎖的動作.
接著按著"1"鍵不放再按著" 箭頭向下鍵",看OSD是不是
出現POWER UNLOCK,如果有出現這個OSD,按鍵還是持續
按著,等待游標全數跑完,此時就可完成POWER解鎖的動作.
如果真的是這種解鎖法,那麼確定這部就是優派代工的機種,
建議將所有按鍵全數更新,以免故障再次發生.
以上純屬猜測.

网友:
原來按鈕出問題會引發這麼多問題....

楼主:
海洋大:你所提供的好像跟我的機形不同
像在還是一樣
原本是電源燈閃爍沒畫面,我把所有電容更換後可以出現畫面
不過畫面過亮,按鍵無法調整出現 power lock 跟osd lock

网友:
應是之前按鍵故障導致OSD與POWER相關控制功能鎖死,所以換完按鍵後可能必需要嘗試看看所有可行的解鎖方法

楼主:
是的!感謝狼大提供

网友(2011-08-15):
原來還有這招。小弟還沒有遇到此類問題,先學起來以備不時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