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買零件真的要注意..

楼主(2010-10-30):
話說, 最近被一台 COMPAQ 250W 的電源搞得七葷八素, 上面壞了一些零件..

首先查到的是二次側 L7912CV 這個穩壓 IC, 我用直流電源供應器以 16V 灌到輸入端, 出來也是 16V.. XD

由於手上沒有, 只有 7912CT 的, 於是前天去買了三個, 拿回家和壞的比較一下, 真的給它差有夠大..

先看看兩個放在一起, 還看不出所以然來..

從側面看就很了解了, 右方是新買的, 散熱部份真的是..

网友:
電壓加對了嗎,7912要上負壓.

网友:
不但散熱部份偷料,字體也怪怪的.
cremaker大大 這很像是假貨啊...

楼主:
電壓加對了嗎,7912要上負壓.
引用 网友A:

是啊..

由左自右, 1 是共同點(接地)要接 + 極, 2 是輸入點, 我接 -16V, 3 是輸出點, 以我的例子來說還還是 -16V..

我先前曾因接錯正負燒了一個.. XD

楼主:
不但散熱部份偷料,字體也怪怪的.
cremaker大大 這很像是假貨啊...
引用 网友B:

對啊, 我也這樣想, 莫非是 remark..

其實我跑了兩家, 看到的都是類似的外觀.. XD

网友:
有廠商會把自己的產品名稱印的那麼糟糕嗎?
九成是假貨。remark有可能

网友:
跑去露天 搜尋了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37815015

跟原本的應該一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611573070

這個跟新買的比較像↑

一邊是20元~一邊是5元  / 個

只是多了右下角的"e3" LOGO?  後面那片金屬厚度差那麼多=  ="

网友:
了解,以後若有機會買零件,一定要多看多比較
感謝告知

网友:
這可能不知是去那回收回來的7812~~
我知道有人在專門收這類..在來己便宜價格賣出..
但通常在電子材料行買的 大多都自認倒楣
在重新買 或多買几顆 以防萬一~

网友:
我猜是仿冒的...或者不合格打下來的....

网友:
呵呵~以上看到的都是假貨~包含Z大的~
ST穩壓IC正品辨識為:
1.字樣
L7824CV
WCC1A0630 >生產週期
MOROCCO    >產地

2.散熱片與接腳為白霧色~散熱片左右消切為斜角但邊不能有磨痕~
就表示為~生產出來後~是用人工磨切角出來~並非壓鑄金屬的原型~

3.在中心點中~應該要有產品別縮寫~MRC

4.要有E3圈圈歐規認證

5.IC膠體上要有左右內凹的酒窩~

6.字型~以各家不同~但Z大的最像ST專用字型的~但是以"8"跟"1"來分辨是早期的
   現在新的都比較正體~再來就是...
    用手磨擦字樣~不能變黑看不太到...或掉字
    將IC轉動180度的視角變化~如果有角度看不到...那也是假的~

ST外觀快速辨別為~散熱片切角~手摸摸字體~再看就可以看出來~
而不管真假...就算是假的~基本上我們的廠商也會問我們電流要上到多少~就拿那間廠的質量
電流要求很高的~就用NS廠的LM340~原則上最高可達1.2A~MAX1.5A~但單價不便宜~

借Z大的圖參考一下...

网友:
那就對了!~~只缺張正品的近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