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46吋電漿電視故障維修

楼主(2010-10-30):
SONY42吋電漿電視故障維修
可否請教如圖片中是哪部分故障所引起的......
其餘功能都正常唯有畫面如圖.....

在此不知誰會修這種電視的.....
或是有誰有意買這台電視的.......此台電視當時購入價格約20萬....
割愛價$$3888元限自取

网友:
應該是下排的軟排接頭(50P Pin FPC Connetcor)不良,更換後應可排除
只是同時發生怎麼多地方比較少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連接器不好買,因為它的規格很多種,可能要拆下後實際比對,試著網拍找找看
規格印像中:50pin Pitch:0.5mm 掀蓋下導通  參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15681587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您

网友(2010-12-22):
電源板下面那一塊補焊過就會好

网友:
SONY電漿.... 不多見!
如MIKE大說的, 同時這麼多條線也不多見...

楼主(2011-01-27):
請問有朋友要買這台電視嗎?

网友:
請問這台的型號是?
再請問您所在的縣市是那裏?

楼主(2011-03-20):
已售出了.....9000元

网友(2011-05-17):
|賣掉了..問題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