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控器按鍵維修

楼主(2010-10-30):
上次修理微波爐薄膜按鍵的銅膠帶還有剩
偶的電視搖控器按鍵又接觸不良啦
於是貼上銅膠帶(銀色那點是上次接觸不良時用強力膠貼鋁箔修復)
碳膜按鍵量電阻
表筆距離約略模擬線路寬度
還可以用的約200~1000Ω
貼上銅膠帶0Ω 完修後選台只需輕輕按
但是鋁箔電阻也是接近0Ω呀
UT10A表筆電阻0.0Ω
可是偶的UT61E表筆電阻怎摸還有0.16Ω呀?
要按REL△嗎?

网友:
測試棒有電阻很正常的啊, 我的約有0.11的阻值..

你可按一下 "REL" 就可暫時歸零了..

网友:
對了, 雷大,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 "怪怪" 的東東..

那個 "銅膠帶" 有背膠嗎? 要到那買? 價格?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在研究有機太陽能電池OSC(Organic Solar Cell)黏接電極用的
那個銅膠帶廠牌是3M的,有導電性黏膠層
國內可能要找賣實驗設備藥品商拿
本土廠牌請參考微波爐薄膜按鍵維修那篇14樓小泥巴大大網拍搜尋到的

网友:
雷大機絲真多耶.恭喜玩修喔~~

网友:
所以這遙控器是因為按鈕上導通的碳膜
磨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剛好有咩

回复 网友C:
是的
電阻可達MΩ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我也可以來試試看我家那隻搖控了,用久了它容易出現黏黏的東西

在按鈕碳膜與PCB之間,得用去漬油清洗後才會正常...近來發現某些

常用按鈕會失效或者得按很深很大力....我想應該是導電碳膜耗損了

网友:
在下通常都是貼在煙盒裡的錫箔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先前帖子與經驗
用2B鉛筆和銀漆筆都不持久
碳膜用去漬油清洗乾淨
那個銀白點是烤肉用的鋁箔
煙盒的也OK
為了防止掉落需注意黏著
偶懶惰用白膠掉過一次
後來兩邊塗上工業用強力膠
目前都還沒脫落
黏好後整平
這次銅膠帶背面就有導電膠啦
去漬油洗乾淨貼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