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偶爾不能發動的車主必看

楼主(2010-10-30):
如果愛車在五年車齡以上的車主,偶爾發不動,聽到馬達響卻不能發動,突然又正常了,但次數越來越頻繁,也許有一天會停在某處顧路。多年前台北到南投,結果在東埔發不動,一個小時後又能發動,就是它了----汽油泵繼電器,當你遇見這情況兩三次,到材料行大約伍佰元購買換上,可使用五年以上.

网友:
汽油泵繼電器 上次我的 車車 ~也是這樣 ~...K8的小烏龜 ~ 好在 把它拔起來 補焊 就正常囉 ~是脫焊
通常換氣油幫浦 都有順道 換 汽油泵繼電器

网友:
耗損的真嚴重....

网友:
以後若有不發動情形發生
一定會先查看這個繼電器
感謝告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修車高手現身,
這是我最須要的!

网友:
若干年前,粗工的BENZ W124-230E也是這種情況
詳細一點說明:
汽車鑰匙開啟第一段的時候電源導通,此時應該可以微微聽到汽油泵浦繼電器導通,驅動汽油泵浦的運轉聲音!這是因為要將管路壓力維持在設定值!
第二段就是點火囉~
如果汽車突然熄火,將鑰匙轉回關閉電源位置,重新開啟鑰匙到第一段,仔細聽看看汽油泵浦有無運轉的聲音!以此判斷故障點!
BENZ W124-230E的汽油泵浦繼電器聽說原廠價要幾千元
粗工拆下繼電器,用超市牌烙鐵補焊,省下一筆高額材料費,也一勞永逸!

网友:
那得半夜來廳....否則太吵聽沒

网友:
不錯的例子,自己的車車也8年了,看來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