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在一次測FET旁二極體要用快速二極體?

楼主(2010-10-30):
請問 在一次測FET旁二極體會用快速二極體,還是用蕭特基二極體?
因為T3D58找不到資料?FET是2SK3265
還有個問題一直搞不懂快速二極體,還是蕭特基二極體必須要用在電源電路的那裡?
還有T3D58找不到資料,要代用耐壓耐流如何定意?

楼主:
感謝 draculaxx
不知道你是如何下搜尋,我想不到會變ST03D
ST03D-200
TVS ( 突波 吸收 二極体 ) ( SHINDENGEN ST03D-200 ) DO-201 ( TVS= 200V 300W 185-215V )+(FAST DIODE= 1000V 1A 500ns )
請問 這個OPEN會造成沒電壓?還有這個可以挑大嗎?

网友:
快速回復二極體(Fast Recovery Diode),是指其Trr(反向回復時間)時間較短,且逆向阻隔電壓容許值較大,但其順向壓降較大(0.8~1.2V),一般在需要快速回復場合,不重視順向壓降的地方採用。
蕭特基障壁二極體(Schottky Barrier Diode),特色是其順向壓降較低,即使在高順向電流下,也僅0.3~0.5間,且Trr(反向回復時間)幾乎可忽略,不過缺點是逆向阻隔容許電壓較低(100V左右)且逆向洩漏電流值也較高,一般作為交換式電源二次側整流電路的整流元件。

楼主:
請問狼大
ST03D-200
TVS ( 突波 吸收 二極体 ) ( SHINDENGEN ST03D-200 ) DO-201 ( TVS= 200V 300W 185-215V )+(FAST DIODE= 1000V 1A 500ns )
突波 吸收 二極体 是歸類在 快速回復二極體嗎?還要有突波 吸收的功能?
那突波 吸收可以挑大耐壓嗎?

网友:
蕭特基障壁二極體(Shottky Barrier Diode),特色是其順向壓降較低...
引用 网友A:

偶老毛病又犯了
Schottky Barrier Diode

网友:
若是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暫態電壓抑制器),用在一次側的用途是當開關晶體OFF時,壓制一次側線圈感應電勢,避免使開關晶體因超壓而擊穿,若是其開路,表示已喪失功能,開關晶體有被感應高壓擊穿可能。

需要找相同元件代用之

偶老毛病又犯了
Schottky Barrier Diode
引用 网友B:

已訂正~感謝提醒~

网友(2010-12-01):
感謝各位大大 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