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蘋果 powerbook G4 12" 筆電回覆光碟

楼主(2010-10-30):
同事的蘋果筆電硬碟故障必須更換,回覆光碟遺失,板上那位大哥有回覆光碟可以割愛,拷貝也可以.謝謝.

网友:
同事的蘋果筆電硬碟故障必須更換,回覆光碟遺失,板上那位大哥有回覆光碟可以割愛,拷貝也可以.謝謝. ...
引用 网友A:

    g4 12" 有好能多model, 你的號碼是.
意欲出價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了解您的意思"g4 12"有好能多model".
筆電上是powerbook G4,12吋螢幕.
而且我也不知道行情,如果您有是否開個價.

网友:
小弟好奇的問~ 筆電硬碟要更換,為何一定要回復光碟??

不能改用XP   or   win7就好@@?

and 故障是怎麼故障???

有試過外接硬碟裝置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回覆光碟就不用再找驅動程式.
XP or W7我不清楚如何處理
硬碟馬達故障有異聲,轉速不對,造成開機時間增長,而且執行任一軟體會當機.

网友:
回復光碟一定要找到完全相同用的機型才能回復安裝,一定要弄清楚是那個年代出的那個機型,所以不是那麼好找,就算找到了很可能還是 10.3.x 的舊作業系統。

建議直接去找零售版的 OS X 光碟來安裝,這就是任何 MAC 都能安裝的。您這台 G4 的機器最高只能裝到 10.5.x 的 OS,所以直接去找這個版本的種子來燒成光碟安裝可能會比較快。
下載回來的檔案如要用 PC 去燒錄成 OS  X 系統光碟還需借助專用程式轉換成 ISO 檔才行。或是去網拍找原版光碟應當在 1 張小朋友以內。

這個年代的 MAC 還不能直接安裝 "昏倒死“ 系列的作業系統啦!

网友:
回復  xiaolaba
不了解您的意思"g4 12"有好能多model".
筆電上是powerbook G4,12吋螢幕.
而且我也不知道行 ...
引用 网友A:

你的 Powerbook G4 應該是用 IBM/MOTOROLA 的 PowerPC, 不是 INTEL CPU, 不同年份出的G4 系列, MODEL 號碼不同, 還原光碟不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kenneth大大,所以您建議是零售版的OS X比較沒問題,我就在網路上找,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謝謝xiaolaba大大,原來Mac的電腦這麼麻煩,CPU不一樣,OS就不一樣.難怪比較難上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如此~ 所以 10.4.8 能裝嗎!?

http://www05.eyny.com/viewthread ... mac%20os&page=1

↑不保證能下載~ 也不保證是否所有檔案都還活著Orz...

http://tw.myblog.yahoo.com/www-0 ... &l=f&fid=13

↑這個是映像檔= = .vmdk  不知道怎麼突破~ (不知道有沒有vmdk 轉 iso檔)~_~"

网友:
回復  kenneth

原來如此~ 所以 10.4.8 能裝嗎!?

↑不保證能下載~ 也不保證是否所有檔案都還活著Orz.. ...
引用 网友C:

這兩個都不能用在您這台 MAC 上,這個是給一般 PC 裝 OS X 經過改裝的 OS,俗稱黑蘋果的非官方承認的版本,非 MAC 硬體裝上 OS X 是不合法的,您的是正牌的 MAC 機當然要裝官方正式版本。
再多找一下,正確的副檔名是 .dmg 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nt3172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kenneth,所以要確定副檔名是".dmg".我就朝這個方向去找,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kenneth大~ 那這個載點的能嗎~?↓ (我用續傳軟體抓 可以抓 不過直接點好像找不到= =)

ftp://chinamac:macosx@ftp2.macos ... 20OS%20X%2010.5.dmg

6.6G.......... 來源由此網頁~> http://bbs.pcbeta.com/viewthread.php?tid=208452

网友:
忘了要您先確認 CPU 速度是不是大於 867MHz,否則只能跑 10.4.x 了。
我現在沒法確認那些載點提供的檔案是否能用,只能從提供者的口碑或是下載完成才會知道。

其實蘋果官方對於較舊版的程式與作業系統的授權一般多半都是閉隻眼,只要不要太囂張或是拿盜版來賣錢都是不以理會的,這從 OS 的安裝不需序號與註冊啓動就能看得出來,畢竟您得先有 MAC 的機器才能享用 OS X。

在 PC 上要燒錄 MAC 可開機光碟要透過 DMG2ISO 這類的程式,先去找一下先!

剛才發了一個關於如何安裝系統的帖,也請轉跳過去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