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DVD更換機芯修復成功
火..

楼主(2010-10-30):
三天前修好CD手提音響後,又翻多年故障的DVD播放機,大約是十多年前購的,壞掉很久,本想送修,廠商早已停產,換了雷射頭就好了.

网友:
剛好我也有一台一模樣的 !!
不過我的是因為 CD 中心旋轉盤裂掉 !!
造成 CD 片會刮到雷射頭 !!

來我用 [塑鋼土] 將裂掉的轉盤固定 !!

但雷射頭因為有些磨損 , 讀片有些困難 !!

將來真的壞再換掉這個雷射頭吧 !!

网友:
請問:
我的DVD RW只能讀CD、不能讀DVD,這也可換雷謝頭嗎?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 Phil-oy大請問雷射頭那裡網購的那麼便宜

网友:
請問:
我的DVD RW只能讀CD、不能讀DVD,這也可換雷謝頭嗎?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到可替換的可以試試看.....

网友:
請問Phil大光碟機百百種如何找出對應之機蕊型號??,
是否可從光碟機或機蕊上看出來進而訂購之,謝謝

网友:
機蕊型號大部分都打在雷射頭上或在支架上

网友:
瞭解,下次要把光碟機報廢前一定先注意看看,謝謝

网友:
我也很好奇,哪裡可以買到那麼便宜的雷射頭0.0
我家堆了幾台DVD都是雷射頭壞,丟了覺得可惜,想說留著看有沒有便宜雷射頭說-_-
還有我對大大您那台電視有點興趣:那型TOSHIBA應該用了20年有吧?畫面還很漂亮0.0

楼主:
請問Phil大光碟機百百種如何找出對應之機蕊型號??,
是否可從光碟機或機蕊上看出來進而訂購之,謝謝 ...
首先可參考7樓正確的答覆,每家一定會有編號,即使是副廠也有。
順便提一下,新購的機芯都有雷射頭保護銲點,要先銲開再裝上,有的賣家會講,有的以為買的人應該知道。請看圖二。

楼主:
恭喜維修成功, Phil-oy大請問雷射頭那裡網購的那麼便宜
引用 网友B:

露天拍賣。

楼主:
我也很好奇,哪裡可以買到那麼便宜的雷射頭0.0
我家堆了幾台DVD都是雷射頭壞,丟了覺得可惜,想說留著看有沒有 ...
引用 网友C:

小國大真是行家,一眼就分辨出來了,民國77年向水貨商買的29F1,收視的時間不多,陸續換過垂直晶體等小零件,現在的問題a是聲音有時消失,拍打幾下又有,時有時無,b開機時聽到繼電器"答"的一聲,但無聲無影,多壓電源按鍵幾次又可以了, 請教您要從那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這台電視狀況為基板空焊,請確實先將基板銅箔面用去漬油香蕉水等刷洗過一遍後補焊應該即可解決,出問題的電源聲音電路部份小顆的電解電容最好一併換掉.

网友:
Phil-oy大請問雷射頭那裡網購的那麼便宜,... 謝謝告知

楼主:
Phil-oy大請問雷射頭那裡網購的那麼便宜,... 謝謝告知
引用 网友B:

本篇11樓有答案,謝謝。

网友:
這台我家也有~~~~超級耐超的...
新的DVD雷射頭都有那個保護點...
沒去掉~~~是無法使用的~~~

對了~~這雷射頭還真便宜阿~~去電子材料行買少說都要400至600元跑不掉耶

网友:
好厲害 改天也來試試看
這樣換好便宜喔
感謝大大的圖文教學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

网友:
高手如雲,,,這樣又可用好久n_115|

网友:
謝謝大大的圖文教學

网友:
超划算耶.....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心得解說

网友:
感謝大大的提供
"新購的機芯都有雷射頭保護銲點,要先銲開再裝上,有的賣家會講,有的以為買的人應該知道。"
這真的是太重要了!

沒修過的人怎會知道呢?

网友(2011-11-23):
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2012-02-01):
"新購的機芯都有雷射頭保護銲點,要先銲開再裝上,有的賣家會講,有的以為買的人應該知道。"

-> 這是怕運送過程中,如果LD是導通的,可能會被ESD打死,所以,工廠出廠前一定會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