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數位相機 JENOPTIK JD8330C 花屏故障
火..

楼主(2010-10-30):
圖多.相機外表就不拍攝了..謝謝
花屏故障 這是還看的出來在拍什麼.有的跟本看不出來

開關機N次. 光學鏡頭進出到可拍照

同一時間.地點.用手機所手拍攝

正面的內部圖

反面的內部圖

內部的反面圖

內部的正面圖

LCD排線

拆除LCD正面圖

高壓閃光燈上面圖

高壓閃光燈下面圖

高壓閃光燈正面圖

拆除閃光燈正面圖

CCD 排線圖

分解出來的主機版正面

分解出來的主機版反面

快拆完了 鏡頭模組

拆完了 內部反圖

內部正圖

鏡頭模組

CCD 反面

CCD正面

CCD 問題點..抓到了

拆到這..修完...組合全忘了拍..><..
相機也以不在我手上了..想拍也沒辦法...><

网友:
請問大大ccd問題點是什麼問題阿.我很好奇n_13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住意看一下...焊接點....手機拍的.那個很小...我拍了6~7張.這張最明顯的了  sorry

网友:
高手出招!我還沒拆過相機!

网友:
大概是指這裏脫焊了..??

网友:
真的是不簡單。

楼主:
上面那台是800W的...手上還有一台是600W的. 我拍圖給你們看大小
600W的CCD比800W大約 大0.3~0.5倍

网友:
回復  Dave
您住意看一下...焊接點....手機拍的.那個很小...我拍了6~7張.這張最明顯的了  sorry ...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太近拍了
一般用途鏡頭近拍有其極限
建議稍遠拍照
然後放大,截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雷大 謝謝..我懂了...拍照時都忘了可以這樣做..下次用用看

我好像發錯板區了..要發在實際維修範例..有大大可幫忙轉文嗎...謝謝

网友:
這玩意的CCD虛焊?

摔過?

网友:
可以拆成這樣,高手就是不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買來就有一點點的問題..只是當時..女王都沒說..我也不知..
只是那天..他一直在那開關機.我一看才知道的.他那台我是不動的
馬上送修.全國買的..保內還是外我也不知...說ccd問題不修又回來就一直放者等我分解了
現在修好了...又到女王手上了

网友:
很厲害的拆解~

ps:高壓閃光燈的電容~我都不敢拆
還有鏡頭組 【怕拆了 線會斷掉】+ 鏡頭蓋【會合不起來】
《--》我手上就有 兩臺【那兩片鏡頭蓋】【會合不起來】的  故障相機~就都是跟網友買來的。。
可能是品相不好~擺了好久都賣不出去吧~

《--》兩臺 都是500萬畫素 【 860元【含運費】購入】 【不含記憶卡與 +不含電池與充電器】
ps:
nikon 500萬畫素  與 casio  500萬畫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你加焊回去就正常了?

倘若如此對方怎會說CCD問題就不修?
對方連拆可能都沒拆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錯..送修全國..回來..一看就知道拆都沒拆..因為保固貼紙..還在..是當初買的那一張

网友(2010-12-15):
數位相機不好拆~~
拆一拆後就組不回去了XD

网友:
很厲害的拆解~

ps:高壓閃光燈的電容~我都不敢拆
還有鏡頭組 【怕拆了 線會斷掉】+ 鏡頭蓋【會合不起來】
引用 网友E:

鏡頭蓋【會合不起來】往往是鏡頭蓋片脫落,頂鏡頭蓋的斜面使不上力,大多數相機鏡頭蓋都是用蠻力裝上的,拆法就是鏡頭伸出後鏡頭蓋周圍那圈銀白色的鋁圈平均施力用力拔出

网友:
虛焊也被你找到了~~~~
我還以為是CCD霧化引起的.....
SOXX T系列的就很多都是這種情況..
之後好像都有改良了....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修這個是難在拆裝,一不小心容易把排線弄壞

网友E:
鏡頭蓋【會合不起來】往往是鏡頭蓋片脫落,頂鏡頭蓋的斜面使不上力,大多數相機鏡頭蓋都是用蠻力裝上的,拆法就是鏡頭伸出後鏡頭蓋周圍那圈銀白色的鋁圈平均施力用力拔出

難怪我用 加一些潤滑油【目的是減少磨擦力】【都沒有效果】《--》一樣都合不上去~ 原來【都是用蠻力裝上的】
貼個照片給大家看~  鏡頭蓋【合不起來】的2台相機 《--》所以大家【要拆解鏡頭 +拔出【白色的鋁圈】~ 看CCD時】要特別的小心~以免彈簧被壓壞 或者【彈簧的收縮能力】大打折扣!!  》《

网友:
上次碰過一台鏡頭組故障,拆的過程被閃光燈的電容電到哇哇叫,只好先用點火布貼起來,請問大大,這顆電容如何放電先

网友:
圖多.相機外表就不拍攝了..謝謝
花屏故障 這是還看的出來在拍什麼.有的跟本看不出來

開關機N次. 光學鏡頭 ...
引用 网友B:

厲害的akgkaylin大
沒想到問題是CCD那邊
我手邊也有一台Canon的ixy 55
一開始是主板掛了
換過後卻變成只要一開機鏡頭就只跑一半
但切換成預覽相片就沒問題
而且相機頭還會自動伸縮一次
問別人卻跟我說是鏡頭組掛了
可是我怎麼看都覺得不像是這個問題

害我只好先放棄維修啦...

网友:
使用10K電阻放電

放電除了會被電到外,有時會導致電路板被燒壞,所以記得要先放電

网友:
小弟之前發表過KODAK Z700的維修,鏡頭蓋就是用暴力拉下來的,不過有的有上膠拔下來會變形(鋁皮很薄)

网友(2011-04-25):
CCD有沒有壞是用電表測還是用什麼測...有人可以交一下嗎n_079|

网友:
a大~~那軟板因該不好焊接吧~~~你的手真的很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