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電視無法關機 !

楼主(2010-10-30):
Panasoic  29 吋 非平面電視
用遙控器關機~ 螢幕變暗 隱約可見影像  ,  電源燈也是亮著,也有聲音
重複按了好幾次 遙控器上的電源鈕  才會完全關機!

有沒有可能是繼電器 壞了呢?

請高手 幫忙一下!

网友:
繼電器換掉應該就好了

网友:
那是因為繼電器吸持線圈的彈簧接點動作不靈敏所造成
兩個解決方法可選其一
省錢的:把繼電器拆開,彈簧接點動作部分噴上HD-40之後用手撥一撥動一動.
半年前試過一次(因為叫修者在山上,我也實在懶得下台北買零件),那台電視至今還OK.
治本的:整顆繼電器換掉.

网友:
繼電器更換即可(比較潮濕)建議用藍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