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41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30):
一块技嘉g41奇怪的问题。

前不久  收到一块技嘉G41的主板, 主板能点亮, 可以进DOS 可以分区  ,

WIN PE 无法进入滚动条画面 , XP 也进不了滚动 画面, 刷了 BIOS,

怀疑内存问题 换内存 也一样  怀疑硬盘问题 换硬盘也一样

最后换个新主板  问题解决,       随后  主板在保修内  送厂了n_022|

网友:
這問題還真奇怪。
該不會內建顯示掛掉了。

楼主:
问题主板 从 厂里 修过来了。 拆开一看  正面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就是

网友:
這問題範圍太廣了,因為它能點亮、跑BIOS、進作業系統....

我個人建議你確認一下所用的內存運作電壓是多少,主板的
預設電壓是多少...有的內存條用非標準的運作電壓,而主板
卻是輸出標準的內存電壓,導致不穩...

建議釐清問題範圍比較好下手...

网友:
看這個情況來看,應該是過南僑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這樣大部分 都南橋周煙 MOS短路 電容老化引起南橋 異常

网友(2011-10-06):
個人感覺應該是CPU供電那裡電壓不穩造成,把全部電容都換下,之前在較早的板子上常遇到這種情況

网友(2011-12-13):
今天也收到此一問題,就是同樣板子G41M-ES2L
我做了下面測試
1.更新BIOS
2.更換記憶體 硬碟 cpu
3.把掉光碟機 網路線 鍵盤滑鼠
4.清理cmos設定
6.安裝vista win 7都可以,只有xp不行
7.bios下觀查電壓都沒問題~
8.重灌xp或用ghost也不行(找相同規格電腦)

其實它有進入win xp 前導程式但卡在要戴入那個旗子畫面就一片黑不行囉
真的很怪,如果主機板問題因該其它os因該也有問題才是~見鬼囉~

另外我發現北橋開機熱很快,會不會北橋虛焊之類的???
另一個線索開機跑完bios code最後會回FF的碼(跑完bios畫面後就FF囉)

保內送回聯強修吧~

网友(2012-02-04):
事實上,上面幾位大大說的情況。

在下有遇到幾次,灌好XP 只要一上晶片組驅動就會掛掉。(內建顯示)

原廠有承認這是他們的問題了,因為我們只要上了獨顯就可以正常安裝XP

或者是只灌vista win7也可以正常運作。

网友(2012-03-06):
你記憶體插雙通的嗎?我之前有遇過類似的,先gohost不行,然後安裝xp卡在要進桌面之前的黑色畫面,我心想這很像超頻卡死的感覺,,然後拆殼一看,昏倒,記憶體插雙通道的,然後容量不同就算了,廠家也不同,更不用說ic的編號了,所以那能雙通啊,才會造成卡死的狀態!,

网友:
你這片的跟我送給技嘉二片GA-G41MT-D3PT故障很像
後來我有找到暫時方法可用, 就是把cpu核心電壓調低一點
我送兩片給技嘉都是用一下子或不固定時間就當機鍵盤滑鼠沒反應
調低後就改善囉,今天技嘉打給我說要換良品我跟它說請它們找出真正的
問題來不需要急給我良品,我們公司還有十來片都這樣的問題,不可能都有問題

還好這邊有學了一點才不會被它們琥了
送過去哪兩片它們確定都有問題,共同點都是cpu d 2.8 ddr3 2g的ram
bios都是最新版本F4,我印像它們之前舊BIOS不會~

等它們的結果在告訴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