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17吋 SL7003反白

楼主(2010-10-31):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有一台Sampo 17吋 SL7003液晶螢幕,有時畫面正常,有時會反白花屏,而且反白的畫面還會有變化
有看過其他維修分享,可能是排線問題,拆開看一切似乎都正常,不知各位先進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网友:
請確定面板與AD板間的連接排線有無插牢.這類問題通常都是排線未插好所造成的.
先試試看"拔掉後再重新確實插回"看可否恢復.

楼主:
感謝小國指導,找個時間再重新拆卸一次,希望能有好消息

网友:
記得順便檢查一下PI的輸出電壓有無異常。

楼主:
經過了一番折騰,將屏線拆開後用刀片把每一Pin的金手指刮一遍,裝好之後就OK了.但好景不常,開了一下之後又變成花屏了,或許就像suneku所說的要去檢查PI的電壓了....繼續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