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CD】CHIMEI CMV 938A 電源亮綠燈,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0-10-31):
這台故障情況,開機後電源亮綠燈,無背光,
用手電筒照,隱約可看到畫面。

這裡有四顆縲絲

PI板和AD板

有數顆電容CapXon已長高

將該區的電容都拆下測量,CapXon的都已故障
因無220UF/25v電容,改以330UF/25v替代

測試後,確定完修

本次故障的電容....

CapXon的電容,好像常常會故障

网友:
電容左上方那邊的ic
有疑似烤焦的痕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各差不多快掛魯 P605 不過他這片PI少見 單高壓包 +2各P605 非一班 4P605 雙高壓包XD

网友:
我上個月也修一台,建議220UF/25v電容,換成470UF/25v電容較耐操。

网友:
像938a 937a 這一類的機種,大部份故障都是電容鼓包

建議在換時,電容級數提高,比如說耐壓及品質。

可用日系電容,我的習慣25v 會換35v  。10v 換 16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現在也是如此, 在用料上都會比較注意..

因為我維修的對象, 通常都是和我很有關係的, 若不久後又壞, 一定會被..

网友:
如果IC的週邊有焦黑的情形~有可能老化喔~
像我的話修朋友的會換~
修客人的話~呵呵...看心情換~

恭喜阿碰大完修...

网友:
一個升壓變壓器ㄝ.....這樣會比較好嗎?

网友:
Chimei的螢幕耶!好想要一台喔!可惜都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