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菱FREECA貨車更換汽油泵浦實例(2)

楼主(2010-10-31):
三菱FREECA貨車更換汽油泵浦實例(2)
天呀!又顧路了,這次是顧在嘉義市民族路與和平路口,
這次第一次使用保險的道路救援,經聯絡後約20分鐘來了脫吊車,
拖回梅山去吧!
拖行路線是走民族路轉新生路,再轉林森東路往二高方向走,
上二高下梅山交流道,到修車廠共21公里,拖吊基本公里是20公里,
超過一公里加收40元 ,以20公里計算,拖吊司機很好很客氣,
以往是沒有使用過保險的拖吊業務,況且媒體報導對拖吊業者都是有爭議,
經過此次經驗後我改變對他們的印象了,優的印象.

网友:
保險的拖車服務蠻棒的!之前家裡的貨車也拖了一兩次。
老車的問題會蠻多的。車牌是Y7開頭......應該已經滿10年的車了?

漏油......大概是變速箱有油管破裂或是橡皮老化,摸一次也要不少錢。

网友:
車子再開 ~故路~真的很頭痛 ~...有時候遇到 技術好的師父 ~一次抓到問體 ~
若遇到 不是很厲害的 ~常常 在哪邊修了又修~
我朋友 之前一台車 ~水溫 會升高~問體 ~前前後後 處理 很多次 ~也花了 不少 ~~
之後換了2間 修車廠 ~ 都還沒醫好~ 一氣之下~換車 ~...

网友:
滷雞蛋大大,您確定是汽油泵浦?
看您更換的日期...........2010.10.28?
2010.10.29?
隔天?
可能是繼電器虛焊!
注意一下!

网友:
變速箱的油漬很靠近離合器端,如果是引擎曲軸後油封就麻煩了,既然是
"發財車"(我對做生意賺錢用的車輛統稱)就好好給他整理整理,還可以開
很久的咧......

怪了,你汽油泵不是剛換嗎?給你換到新品不良的?....還是之前那間保修
廠修嗎?.....那顆繼電器我記得一起換了不是嗎?

楼主:
回復:
2.十年了,剛好十年,34年前引擎就磨過一次了,這次如果要大修變速箱及車斗要很多$$?
3.想換新,可是經費還沒撥下來!
4.確定是汽油泵浦,這種東西快變成日用品,用一天就壞!
5.剛換沒錯,日用品?回原來那一家免費,RELAY查過沒問題!

网友:
安安!

小弟也有一台廂車freeca,汽油泵油diy換過一次了,但料件是到原廠順益拿料後自行更換的,之前的料件泵浦馬達好像是士林電機的,不曉得您更換的是副廠件還是原廠件?

建議料件還是用原廠件比較耐用些!

网友:
變速箱上的油漬不一定是變速箱漏油,可能是引擎漏的...
查看一下就知道是哪漏出來的....

网友:
記得是上次老爸牽車去給人弄變速箱,排檔很難入檔,那次花了幾千塊,不過可能因為是歐洲車,加上車齡蠻高了,零件取得較難,才這麼貴吧!
滷大您可以問看看車行囉。

楼主:
回復:
8.年初引擎才動小手術,如上下座油封,惰輪.皮帶.......等!
9.確定是變速箱壞,行走時變速箱會有怪聲,更換變速箱油時有鐵屑(粉),
目前較傾向換車,等經費補助,暫時撐一撐!
謝謝各位!

网友:
第二顆是對岸製的假貨,出包機率比第一顆還大
正常的汽油泵浦外觀顏色和第一顆一樣

修車廠配合的材料行貨源大有問題,
梅山那附近靠近三和國小有一家汽車材料行,中正路上也有一家

我出貨給客戶或是車友,都是出BOSCH製的
穩定又不怕買到假貨~

上面裝的兩顆,我剛開店的時候都有賣過,連續出包後就不敢再貪便宜進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您也看得出來真假,
利害!

网友:
這樣真不好,用到新品不良的零件有損店家的信用與權威....

网友:
回復  lmu99
這樣您也看得出來真假,
利害!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常的汽車零件除了內裝和外裝品外
很少有東西會去用電鍍的
這款汽油泵浦從我手上出去的,有上百顆囉n_043|

最近朋友發現對岸連微動開關也有山寨版了n_010|
http://www.socgame.com.tw/bbs/index.php?showtopic=102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