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顯示油畫畫面 優柏EUPA ST17T1 17吋液晶電視螢幕

楼主(2010-10-31):
各位先進,您好
在下是沒有任何電子背景的人
之前看到有文章能解決油畫問題
在下也拆了自用的顯示器(也有油畫問題)
但因為機種不同
在下基板上沒有U8 HX8904
只知道應該也是GAMMA出問題
但不知道應測量,更換何處
希望先進能給再下一些指引
原始尺寸

网友:
你的圖檔太大,請修改成800*600

网友:
這是AD板,別人秀的那個是T-CON...

顏色錯誤不見得是T-CON造成,可先用一些檢查螢幕的軟體看看是否RGB皆異常。

网友:
先用公板測試一下.縮小範圍比較好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馬上修正好了.希望沒犯盜版規.謝謝!
回复 网友B:
我在試試.有問題還希望請各為多多幫忙.謝謝!
回复 网友C:
嗯.好.謝謝!

楼主(2011-06-08):
若能找到同樣機型的
可以用交叉測試來比對嗎?

网友(2011-09-16):
建議1.上電查邏輯板的GAMMA電壓值2.查AD板接邏輯板的屏線是否有氧化3.查邏輯板接面板的軟排是否鬆脫或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