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vo-m220s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0-10-31):
之前我爸去跟人家買了一台~ 91年出產的筆電~

買回來之後插電測試   電源燈 有亮~>有過電(應該沒錯吧)

但~ 怎麼按電源按鍵~ 它就是不開機 燈也沒亮~

本來以為是不是 外面的按鍵掛了~ 就把它拆了~

直接按裡面的按鍵~ 還是無法開機~ 推測應該是主機板某部份掛彩~

目測~ 電容無損壞~ 電晶體無明顯擊穿~

此板子型號為 71-M2200-D06

小弟手邊的工具有:1.電烙鐵 2.吸錫器與焊錫 3.三用電錶

想請問 該用什麼工具~ 從哪檢查起~?

网友:
找 puflliu BGA高手!

网友:
買的時後沒有試一下嗎?這下就麻煩了,拿去給修筆電的修修看看吧!

网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照樓主說的不開機~
可能要檢查是否有電容或MOSFET短路喔...
可以參考shunxing大的文章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216-1-2.html

楼主:
目前小弟找到一個損壞處 很奇怪的元件~ 電晶體 型號

J    A(破損  根據旁邊相似零件推測是A)

   9M

由於電路板上有寫 GDS 看過狼大某篇 維修螢幕的文章~

好奇的是 就算這顆損壞~ 應該只是螢幕點不亮= = 不應該連開機按鈕沒反應才是~_~??

讓小弟越來越搞不懂了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