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誰使用pegasus 400GT NAS?

楼主(2010-10-31):
這台Pegasus 400GT是一台可容納四台硬碟的NAS,它怎麼來我家的?我真的忘記了。
最近想試試它的好壞,但是沒有它的管理軟體,剛剛有去網路上找,但是找不到這個機型,如果有誰在用這台,能否把他的管理軟體寄給我,或是告訴我那裡可以下載。
感謝!

网友:
我有 qnap 的nas
nas用法應該都差不會很多.
你的網路有開 dhcp 的話.
看一下面板.會出現ip
然後在開IE 連上.
就可以看到設定畫面了.
W大.可以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網路的基礎我懂一些,我有試過,不行!
有些NAS是一定要管理程式才有用,當然我不知道這台是不是也是這樣。

网友:
我用GOOGLE搜尋到http://www.maxtronic.com/raiddownload/nasdownload
但找不到400GT,請wish參考其他型號是否可用(目前原廠無法下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協助!我也無法下載,昨天我有寫信給他們,請他們協助。

网友:
回復  fks

感謝協助!我也無法下載,昨天我有寫信給他們,請他們協助。
引用 网友C:

NAS上頭的LCD控制面板~ 應該可以先做一些初階的設定才是!!!
有的NAS還附有COM的接口來連接電腦進行設定與傳輸~~~

不過我之前用的是Q牌NAS... 在面板上設定OK後 就可以透過網路上來直接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剛剛測試已經可以下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