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511無電源,超軟...<更換電源按鈕>

楼主(2010-10-31):
這顆螢幕一開始狀況是插電後按電源開關完全無反應,難道是很軟的電源板電容爆漿,拆開一看...
看起來電容都正常啊n_078|
電源線進來的部份看起來沒問題,保險絲也健在,右方高壓板區塊也沒啥問題?這塊PI板電源
由電線接至另外一角...
看起來沒明顯的爆漿之類...
AD板.....看半天也沒發現啥問題....好吧,我知道只用看的實在是很不專業...
一籌莫展之際,突然想到自己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是的,我沒量按鍵板上面的開關啊..........一量果然是故障了
沒替換的按鍵,使出SHUNXING大傳授的秘招,WD40狂噴.....
開機了............超軟的

不過還是有個地方有疑問未處理
這個地方的大電容通電有高頻音,紅框的二極體怎麼量起來會是兩側都導通?

99/11/01補充:今天上班的地方有另一台好的AL511,上電聽電源板高壓區也是有高頻音出現,所以這個可能就不是大問題了...
                     WESTKIMI大說的我有想過,不過那個膠實在是很硬,不太好弄,很怕沒壞的硬拆拆壞掉 :on_128|
                     a471大的建議,實際上用WD40處理過後,目前只能算是堪用,量測阻值發現其實導通狀態不算良好
                     最低阻值為17.x歐姆
                     手邊的按鈕是4 pin的,機上的是5 pin,看起來第5pin應該可有可無,等按鈕狀況更糟糕時,更換看看
                     (真是個懶人)

                     謝謝westkimi大以及a471大的建議!!
99/11/07      更換電源5pin微動開關...

网友:
應該不會兩邊都導通吧!要不要拆下來量比較確定哦!

网友:
我個人建議你把按鈕換掉比較實在..

网友:
 小弟是新手
分享自己愚蠢的經驗

我是修POWER
版上有很多資源
小弟參照了各位先進的問題
也順利了將POWER修復成功

有幾個地方花了不少冤枉錢
其中之一就是像版大您的情形一樣
二極體、電阻沒有焊下來測
直接在板子上測
結果不是兩邊都通導
要不就是測不到數值

焊下來也沒有再一次的測量確認
直接跑去材料行買相關的零件回來裝
結果故障點還是沒有排除

這時候才想說那來測量焊下來的東西
結果就是
所有的零件全部都是好的

花點小錢,學經驗嘍。

网友:
一般而言,會將所有按鍵一次性的全面換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5P 第5腳 可有可無
用BENQ4角的代用即可  我代用過OK低辣CCC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那各按鈕已經用4pin 的更換掉了...

只是搞不懂當初做的時候爲什麼要多出那個第五腳.

网友:
第五針用意是接地,避免人體靜電進入IC內導致異常

网友(2011-07-02):
^^太好了又學到了,恭喜完修

网友:
這個地方的大電容通電有高頻音,紅框的二極體怎麼量起來會是兩側都導通?
不過那個膠實在是很硬,不太好弄,很怕沒壞的硬拆拆壞掉

一般我都是在銅箔面將一腳之銲錫吸光讓它變成空銲,再從銅箔面用電錶去量之即可.(或是一端用鱷魚夾在零件面夾住,一端用探棒在銅箔面量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