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8170ddr/64m 顯示卡

楼主(2010-10-31):
小弟有一張ASUS  v8170ddr/64m 顯示卡,
散熱風扇突然不轉,經過檢查發現有一棵電晶體燒毀了。
想請教大大這一棵是甚麼零件。謝謝各位

网友:
ac3888大您好,這顆電晶體,應為負責控制風扇電壓,如果不介意的話,可以不用管這顆電晶體,直接跳線拉12V電源來使用。

楼主:
真的嗎?我來試試看。謝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
回覆 3# ac3888

忘記補充,跳線時,要注意喔!記得把這顆故障的電晶體拆掉,12V拉過來時,是要連接風扇的正極,注意不要拉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