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麥拉電容 長的不一樣可以代用嗎 0.0

楼主(2010-10-31):
各位大大安好 :

                  小弟問一個笨問題  我這幾天去買一個  392J   的麥拉電容  紅色是 392J 50V從P+I 上拆下的
綠色 是去材料行買的   都一樣是 392J  電壓看不出來 只有標  100kc  ...... 看不太懂
老闆是說 都可以用 = =

              好疑惑 .....  所以才貼上來  有大大知道 可以幫小弟解答嗎 ?

网友:
左邊看起來好像是塑膠積層電容ㄟ
你買的時候~~分區是寫麥拉嗎?

Mac

网友:
基本上只要容量相同,耐壓值大於等於原電容之無極性電容都可替換。
但會擊穿的0.01uF (103)以下小容量無極性電容我會全換成1KV以上高壓陶瓷電容。

网友:
麥拉可以代換的~    【日本的機器】【80%大部分都用 紅色 或接近褐色】
台灣製造的~多是綠色!!

我有一個台灣做的電容板【上面都是 綠色的麥拉電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10-1-1.html

网友:
另外金屬皮膜系(MKP/MPP等)電容不可用麥拉電容代替,特性、耐用性差很多,這是在螢幕維修中常見的問題

楼主:
清楚了 所以是可以代換 的  綠色是台灣製 的  學到了  謝謝大大  教導

  那電容板買的到嗎   是一個很好的活字典  ..

网友:
那電容板買的到嗎   是一個很好的活字典

2006年我是在    台北【光華商場】買的^-^    那裡只有一家【有賣零件 電阻 保險絲 各類的IC】
一個板 250元 【還蠻便宜的】【差不多 有300個電容】!!

ps: 我的照片~您可以拿去用【拿照片給老闆看】~ google應該找不到!!
因為【電容板】 的解釋~是另外一種專有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