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notebook適配器沒有電壓輸出

楼主(2010-10-31):
拆開看fuse沒開路 大小電解電容沒有鼓脹 ic13842 輸入電壓vcc7腳用表讀約有4.7v好似偏低 用表DC讀400V180uF電解電容有300v應正常 我是新手 應怎樣查 及在大電容右下角那顆白色膠電感是整流橋嗎 請指點謝謝

楼主:
不知點解傳不到圖片

网友:
拆開看fuse沒開路 大小電解電容沒有鼓脹 ic13842 輸入電壓vcc7腳用表讀約有4.7v好似偏低 用表DC讀400V180uF ...
引用 网友A:

    輸出CAP干塘

网友:
秀一下圖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