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電容只會爆漿凸頂的???

楼主(2010-10-31):
誰說電容只會爆漿凸頂的???

我這個電容還練就了"縮陽入腹" 的絕世武功咧!!!   並且頂端還是完好如初喔!!!

PS:這三個電容是從久森BLW-04GM的家用型網通設備上頭拆下來的!!!

网友A:
散熱不夠好 讓他融化掉的吧@@?

网友:
說實在的, 我還是覺得不要那個 "縮陽入腹" ..

還是在上面就凸了吧, 比較好找問題..

网友:

我這個電容還練就了"縮陽入腹" 的絕世武功咧!!!   並且頂端還是完好如初喔!!!
引用 网友B:

    wst 我還碰過沒有縮陽的,不過也是壞了,哈哈

网友:
這玩意兒很麻煩,有時外觀正常卻容量異常....這倒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散熱不夠好 讓他融化掉的吧@@?
引用 网友A:

散熱不夠好 讓他融化掉的吧@@?
引用 网友A:

這台也用了五六年以上吧 (忘了! 當初買來當玩具玩~ 插電之後 就很少管了!)
結果發現燈號亮的很詭異... 拆開~~~ 目視沒看到異狀!!!
於是無聊把電容給拆了~~~ 就發現這樣的狀況了!!!

的確~ 這台運作的時候還算高熱,並且外殼為金屬殼!!! 但是我有在裡面加上散熱片以及在外頭的通風孔弄個8cm的風扇來直對著吹~~~ 最終還是無法逃過摧殘!!! 壽終正寢~~~ 屍體還丟在窗戶旁...晾著!!! 應該不是融化... 而看起來像融化是拍照的光所造成的~ 實際上是凹陷進去!!!

网友:
說實在的, 我還是覺得不要那個 "縮陽入腹" ..

還是在上面就凸了吧, 比較好找問題.. ...
引用 网友C:

    試試ESR表, 應該很準確找到這樣的問題

网友:
 看到內容  我笑了半天 ..  真神奇~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專業一點的術語叫「口爆+潮吹」 就是電容尾端開口爆開還兼噴汁

网友:
哈...真神奇...看來以後還是要拆下來看比較準..

网友:
我記得唸高工的時候~~  上電子實習課時有同學很皮
拿電容插在AC 110  插座,  然後打開開關
電容碰一聲 就爆開 ~
電容變成碎片~

网友:
不妙電容們已練就如此神功該如何因應
將會是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