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星MS-7030(K8N Neo)主機板754 上的零件規格

楼主(2010-11-01):
從網路上買這塊主機板..
目前的狀況是當電源插頭插上去的時後就會自動開機,但是關機後要將插頭重新插上才能開機...
即使將主機板的開機鍵(pin)短路一下,它也不會開機;一定得拔掉插頭重插.....
(簡單說就是電源線直接接上110V市電,它就馬上自動開機,完全不用透過開機pin腳短路觸發)
量測編號為Winbond w83627THF  IO晶片的第67腳電壓為3.3V
量測開機Pin腳 一隻為接地,一隻為3.3V
跑主機板上20pin電源接腳中的"綠色"線路迴路,發現在主機板右下腳處(圖1右下角紅色圈圈)明顯少了一些零件(圖2為該處的放大圖)..(用肉眼就可以看出這些零件的焊接點處仍殘留著曾經有焊過東西的痕跡)
請問有人知道這些零件的規格嗎??謝謝...
圖1 :

圖2 :

(圖片可以看得到嗎???我是用網路空間為 "台灣貼圖網 - 免費貼圖空間  )

网友:
只能依照零件位置編號看出是哪種零件,但實際規格無法得知,
必須從另一張板來比對....少了電容、電阻、電晶體

网友:
電容、電晶體較容易處理,電阻就比較麻煩了。
電容主要為濾波,找廢板先補上去囉!電晶體則多為NPN型,也是一樣,挖一顆補上去是可行的!
電阻的話,可能要請有這塊板子的大大們看一下囉!或是跑線路抓出來是在做什麼用的。

网友:
Q26編號為t04,在其上方的貼片電阻為472

网友:
q26  n-mmbt3904_sot23
r315 10k
r316 4.7k
c408 4.7u
c409 0.1u
c410 0.1u
還需要那顆我幫你查查,直接說零件號碼!!助你完修!!

楼主:
再請問一些問題...
1.請問貼片電阻為472它的電阻值是47*100=4700歐姆=4.7K歐姆?(書本只教如何看色碼電阻)
2. t04 是npn 還是PnP ??  "04" 兩個數字有特別的意思嗎??(EX: 額定電流是4A...或者是其它意思)
3.貼片電容 有像電解質電容一樣要注意電壓值大小嗎??還是每顆貼片電容的電壓值都是一樣???(如果有區分電壓大小,要如何判斷..)

謝謝...
====================================================
感謝s509891 大大

尚缺:
r314     ???歐姆
R317     您的板子有焊這顆電組嗎???我的沒有焊,不知是脫落掉了,還是本來就沒有...因為它的焊點看不出來曾經是否有焊過東西...

貼片電容的電容值可以從外觀看出來嗎?(EX:貼片電阻可以從它的上面數字算出電阻值..)或著怎樣量出貼片電容值??

謝謝....

网友:
上傳一份子!!

57.01 KB, 下載次數: 66

网友:
R314     4.7K
R317      一般應該是沒接.一端接5VSB一端接至U25 18PIN  用於DDRTYPE選擇用.
R318     4.7K 一端接地 一端接至U25 18PIN  用於DDRTYPE選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