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上星期吃飽閒閒拆洗衣機內桶清洗

楼主(2010-11-01):
本來是因為洗衣機轉盤內卡到硬幣所以洗衣機運轉有異聲

所以拆下轉盤清除順便沖洗一下

沖呀沖呀沖到上癮了..........整個內桶拆開......

大清洗一番.................

花了我3個多小時玩水..........

照片如下~

給各位看看洗得夠乾淨嗎?

网友:
挖咧~
和順興大有的拼了0.0
通常洗衣機保養(重點就是洗桶)要花個八九百塊
您算是賺到了啊.

楼主:
RE: 上星期吃飽閒閒拆洗衣機內桶清洗

 只能上傳3張照片喔~
奇怪有這種規定喔?
這樣怎麼合理呢?
想要增加多一點的內容都不行......
這個限制可能不合理喔~
這樣反而對本站不是好事......
因為限制後造成內容單調
簡陋
不詳實
不能充分表達........
不精彩....
反正就是不好啦
建議更改一下才對....
拍謝~是我的問題.....
原來是圖片大大了.....
誤會了..................

网友:
可以很多張吧...不是只限制大小而已嗎 800*600  100kb

网友:
中間的缸拿掉了?

网友:
這台是TOSHBA的洗衣機嗎? 只有4顆螺絲耶 洗的真乾淨

网友:
好想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洗的像新的一樣,可以透露嗎?

网友:
洗衣機內外桶之間所夾之污垢本身其實不難洗,用一般洗衣粉和菜瓜布就ok.
但是因為內外桶本身有些死角(尤其是內桶,難洗到的地方實在多),真要洗的像開版大那樣洗的那麼乾淨還需要花點功夫.
以前我在服務站保養洗衣機一項的做法是:內桶拆下,內外桶刷過後用高壓水柱沖,這樣會比較快.
一般家庭可用的做法是:買一種類似如下的洗衣槽清洗劑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51426669
整個洗過一次,就蠻乾淨的了.

网友:
洗衣機內外桶之間所夾之污垢本身其實不難洗,用一般洗衣粉和菜瓜布就ok.
但是因為內外桶本身有些死角(尤其是 ...

以往我用毛寶洗衣槽清潔,效果看不出來,最後花一仟元請人洗,這回我按小國大的方式再試看看,謝謝。

网友:
還真乾淨..跟新的一樣..

网友:
很不錯的資訊
改天有空也來試試看
感謝大大嘿

网友:
我也想洗~~~
大大可不可以傳分解過程教導一下~~~萬分感激~~

网友:
我比較想問的是這台是哪一款?要怎麼拆到這裡?Thanks~~~~

网友:
@@  好厲害   拆洗這麼乾淨

不過樓上幾位說的    讓我也很想知道怎麼拆

樓主大人  能否提點一下?

网友:
洗的好乾淨哦,改天也來拆拆看
另~~問一下,我家的洗衣機偶而會有高頻的聲音,是不是皮帶鬆了,還是有其他的狀況?

网友:
洗的真乾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皮帶打滑的聲音

网友:
很乾淨  真用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厲害!沒錯是東芝的

网友:
拆是一門功夫,洗又一門學問,能文能武勵害勵害

网友:
請問大大::第3...4..張圖..把內桶取出來..是不是連主軸心馬達也要卸下來...謝謝!!

网友:
請問大大::第3...4..張圖..把內桶取出來..是不是連主軸心馬達也要卸下來...謝謝!! ...
引用 网友C:

一般把洗衣盤拆下 就可以看到一顆大鏍絲母 把那顆螺母拆下就可以把內筒拿起來了
或是像j大的是東芝洗衣盤拆下可見4顆螺絲拆下就可以把內筒拿起來了
清洗不必拆到主軸心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