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網咖店送來的LCD之ㄧ BenQ FP71G+

楼主(2010-11-01):
這一台─BenQ fp 71g +,故障問題是:送電無反應!

拆機去蓋後一看我傻眼了我!裡面的電路已面目全非,全部改光光,這樣也好,比較單純!

送電無反應!就先從先前這位前輩,改裝的內置電源先看起!

此張照片是我修復後,測試時才拍的:

           果然沒錯!在交流市電進入,到橋式整流前,有一大段的銅箔已燒焦斷裂,我補上一段銅絞線,上方藍白線的兩點,是fuse的位置,串接一個AC110的燈炮,藉以在測試中,若有其它元件短路電流增大時,能轉嫁於燈炮上,進而保護其他的零件再次燒燬,並且觀察燈泡的亮度,以洞悉電路的電流是否正常。

         不用說燈泡一定是超亮的!(很可惜忘了拍)

測量它的橋式是嚴重的短路,而扼流線圈也有一側已燒焦,將其一一的更換,還好傷害僅止於此,並未擴及到後部的pwm 及 mos開關。

        我 猜想,原來的改裝過程,內置電源的底部沒有絕緣!且僅用熱熔膠來固定,時間一久,熱熔膠脫落後,使得這內置電源超級短路啦!因此我在它的底部加裝一層絕緣的膠片,這該萬無一失了吧!

       送電再測試,ok!完工交件!

网友:
連扼流圈都燒焦啦
大電流?

网友:
網咖送來的應該會比較嚴重一點
為了老板的口袋
BENQ螢幕好好的為老闆的口袋盡忠職守~鞠躬盡瘁.....

网友:
謝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
太精采了~~
多謝分享

网友:
好勵害~如果是我就放棄了

网友:
熱熔膠???為什麼不鑽孔用銅柱固定...看起來很危險..

网友:
嗯, 使用公板, 看起來清爽多了..

也許是用熱熔膠比較 "快速、方便" 吧..

楼主:
是比較方便!
還好!熱熔膠是白色透明的,啊不!好像在糊牛○一樣!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不知有沒人用塑鋼土來固定的..

那一定很帥..

网友:
熱熔膠???為什麼不鑽孔用銅柱固定...看起來很危險..
引用 网友A:

+1
用銅柱比熱熔膠更安全

网友:
這台裡面的東西好像都不是原始設計的喔?

网友:
裡面應該只剩鐵架、面板及OSD是原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他都升級了...

网友:
是傳說中的 改裝場嗎 ?  這台是 大改款的 新款 LCD  好優唷   ㄏㄏ

网友:
裡面應該只剩鐵架、面板及OSD是原裝的
引用 网友B:

仔細看...

全部被換光.大概連OSD也...XD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成BENQ FP71G+ GM2621特仕版n_136|

网友:
利害利害
至於3樓: 網咖送來的應該會比較嚴重一點,不是這樣,至少接過20件以上
網咖送來的比較髒是肯定的。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說不定連面板也是套來的
只有外殼是benq原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也是有可能!有何不可!

网友(2011-06-26):
可以說算是有點潔僻了嗎~哈~

网友:
熱容膠遇熱會.....軟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肉羹大這個絕對不是我的作品,呵呵,我不會這樣改
這樣成本太貴了

网友:
這改裝!小弟也該學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