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芝29吋 CF2772R (已解決)

楼主(2010-11-01):
小弟的電視垂直一直有問題 拆下補焊後 發現 R327 開路了  但是無法分辨色碼摟
請大家幫個忙

网友:
po個圖吧~  正面燒毀 至少還有背面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5.6歐姆好像一瓦   旁的二極體檢查看看  最好垂直一起換

网友:
R327,5.6歐姆,C308,220U/35V,垂直IC一併更換,應該就沒問題了

楼主:
感謝大家  已ok 摟

网友:
感謝大家  已ok 摟
引用 楼主:

可否 PO 個維修過程, 期待中..

這樣才能教學相長, 也是 "痞酷" 的宗旨啊..

网友:
C305那顆最好也一起換